[PIC®/AVR®/dsPIC®产品] 高手指教,花钱**了一个片子,人家给的BIN文件15M,如何写进去?

楼主(2014-12-03):
前不久,花钱破了个PIC18F芯片,破解完人家给写了个芯片提供了BIN文件,芯片测试好用,但这个BIN文件有15M大,该怎么用?高手给指点一下!先谢谢。

网友:
改成Hex档

楼主:
你好,谢谢回答,
我改成Hex文件仍然15M怎么能装得下?

网友A:
你有没有希尔特的编程器,一般他们解密都用这个编程器读的程序,才有这样大

网友B:
HEX文件肯定没有这么大,放心好了

网友C:
找个XELTEK 的软件读入即可编程了。主要是配置字空间的问题导致文件比较大的。

网友D:
烧写器有支持BIN格式的,这个提示的15M不是说BIN文件有15M这么大而是电脑认的这么大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回答,我把文件发给你,能否帮我转换成正常的HEX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写器有支持BIN格式的,这个提示的15M不是说BIN文件有15M这么大而是电脑认的这么大 ...

谢谢回答,我把文件发给你,能否帮我转换成正常的HEX文件吗?

楼主:
哪位可以帮忙,呼叫我一下,我的企鹅号:423402361

网友A:
我可以帮你

网友E:
让对方把程序不加密烧进一个单片机,然后你读出来hex格式就行了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
这些解密的人也太懒了,也不晓得截一下。
另外,还是要BS一下LZ的**行为,哪天你自己辛辛苦苦开发的产品也被别人拿去**还卖的比你好的时候请问你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