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与金升阳的2014】+决定产品可靠性的关键

楼主(2014-12-03):
电源的可靠性直接影响系统的寿命,在一个系统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提高电源可靠性,例如提高器件的余量,选择优质的原材料厂家,在设计中,采用稳定的拓扑,后续经过大量测试,不断找出问题,并不断完善,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金升阳今年又推出了国内首创无电解电容AC-DC电源模块,大家知道,电解电容里面是有电解液,如果电解液干涸,电解电容就失效了。AC-DC一个影响电源寿命的是电解电容。这个首创,可以提高电源的寿命。

我在使用的一款汽车级隔离电源:
输入5V,输出5V,隔离电压3.5KV,经过了大量的试验,在-45-105度高强度高低温测试中,均完好无损。经常是从低温到高温直接升温,类似高加速老化测试那种。

隔离电压3.5KV,当然在布线中应该注意安全距离,至少超过4mm以上。不然隔离也全无意义。

需要保证比较好的EMI,注意布线和电路;
同时测试耐压,浪涌,均表现出很好的效果。

金升阳的产品在不断的磨砺中,一定会越来越可靠!

网友A:
楼主,这个**是金升阳官网上的吧

虽然感谢你对活动的支持,但是抄来的**是不能参与评奖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金升阳官网上的吧

虽然感谢你对活动的支持,但是抄来的**是不能参与评奖的哦 ...

我把内容修改一哈。

网友B:
电源可靠性决定了整机可靠性。虽然说的有点过,说明电源的重要性。

网友C:
楼主得重新弄了,版主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得重新弄了,版主说不行。

是重新修改过了,应该符合要求了。

网友D:
金升阳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升阳做到了

:handshake是的。

网友E:
这个也算???

网友F:
金升阳的可靠性确实是别家没得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升阳的可靠性确实是别家没得比的

可靠性还是蛮高的。

网友G:
金升阳的产品还是很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金升阳的产品还是很可靠的。

是的

网友C:
决定的还是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决定的还是可靠性

决定产品可靠性 的关键

网友H:
关键是研发的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研发的力量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