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学完模拟电路基础,再看哪本书比较好?

楼主(2014-12-03):
偏向板级的电路设计,不是拉扎维的那本。 大大们推荐推荐呗

楼主:
一天了,一個回答的木有啊

网友A:
看看OPA放大器的运用。
实际中,运放用到的很多。

网友B:
不懂你要干嘛。。。。

网友C:
我模电每次看都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OPA放大器的运用。
实际中,运放用到的很多。

能不能具体到哪本书,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模电每次看都有收获。

是的,请问你看的是哪本模电?

网友D:
实际电路搭搭,有问题,找相应的书去学习,效果会更好。
书的话可以看看晶体管电路设计、运算放大器电路设计方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请问你看的是哪本模电?

童诗白的第四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童诗白的第四版

够了,以后结合实际碰到问题再看。模拟电路基础以外还有很多要学的,这些都跟你的工作相关。

网友F:
pjy
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童诗白的第四版

再学几遍

网友H:
模电看完当然是看数电,

网友I:
接着是电子制作类的书,入门级,开始动手制作,过程中还要返回去看模电,动手制作,模电,如此反复,感觉制作时不用看书了,再学数电,然后制作,然后返回查模电数电。。。。。实际动手是最快的学习方法。

网友J:
中学毕业了,上那个大学比较好?
——取决于你想学什么,文科,理科,工科,医科……
——还取决于你的人生观,甚至你可以不用上大学,可以去打工送快递、回家种田养猪、周游世界、到亚马逊探险……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够了,以后结合实际碰到问题再看。模拟电路基础以外还有很多要学的,这些都跟你的工作相关。 ...

看模电书用把运放内部的电路搞清楚吗,还是只需要看反馈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K:
看模电书用把运放内部的电路搞清楚吗,还是只需要看反馈啊

看模电书,把运放内部的电路大略知道怎么回事,重点是运放应用的各种电路。弄清虚短和虚断,真正弄清的不多。

网友L:
版主回答是运算放大器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模电书,把运放内部的电路大略知道怎么回事,重点是运放应用的各种电路。弄清虚短和虚断,真正弄清的不 ...

虚短虚断是跟开环增益与运放内部的输入输出电阻有关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