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定时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4-12-03):
目前做一个波形,脉冲宽度是 100uS 到 300uS ,步距是 20uS。请问用什么方法合适?

网友A:
如果周期不变,用定时器+PWM可以实现

网友B:
51的话,用STC的MCU很容易实现,用定时器或PCA均可。
当然,也可以用高大上的STM32F

网友C:
错了,现在 STC 才是高大上了,差不多的配置, STM32F有些已经比STC便宜了,俺等玩 51 N年的悲催了,手忙脚乱换M0中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错了,现在 STC 才是高大上了,差不多的配置, STM32F有些已经比STC便宜了,俺等玩 51 N年的悲催了,手忙脚 ...

那还舍得放弃“高大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周期呢

周期是8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周期不变,用定时器+PWM可以实现

用的是STC11F60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的话,用STC的MCU很容易实现,用定时器或PCA均可。
当然,也可以用高大上的STM32F ...

void Init_Timer0(void)
{
    AUXR |= 0x80;
    TMOD |= 0x01;
    TH0=(65536-221)/256;
    TL0=(65536-221)%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 = 0;
    TH0=(65536-221)/256;
    TL0=(65536-221)%256;
    TR0 = 1;
    Time_base++;   //用来制作波形的时间基数 20us一个基数
    //以下是dac0832模拟的波形,此处省略了
}

网友E:
用定时器的8位自动重装方式,通过软件简单的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了,现在 STC 才是高大上了,差不多的配置, STM32F有些已经比STC便宜了,俺等玩 51 N年的悲催了,手忙脚 ...

//   if(Treat_Adult_Flag == 1)//标志位
//   {
//        if(Strength_I_Set >= 1) //参数大于1时,进行下面
//        {
//                if(Time_base<=15)
//                 dac0832_data(Strength_I); //Strength_I 是参数
//
//                else if((Time_base>15)&&(Time_base<=20))
//                dac0832_data(0);
//
//                 else if((Time_base>20)&&(Time_base<=35))
//                  dac0832_data(Strength_I);
//
//                 else if((Time_base>35)&&(Time_base<=160))
//                  dac0832_data(0);
//
//                else if(Time_base>625)
//                  Time_base=0;
//         }
//        if(Strength_II_Set >= 1)
//         {
//                 if((Time_base>160)&&(Time_base<=175))
//                   dac0832_data(Strength_II);
//
//                 else if((Time_base>175)&&(Time_base<=180))
//                  dac0832_data(0);
//
//                 else if((Time_base>180)&&(Time_base<=195))
//                  dac0832_data(Strength_II);
//
//                 else if((Time_base>195)&&(Time_base<=625))
//                  dac0832_data(0);
//                else if(Time_base>625)
//                 { Time_base=0;}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定时器的8位自动重装方式,通过软件简单的处理就可以了

我再试试看,以前试过,发现中断20uS,其他程序执行还没完成,就又进入中断,屏幕出现了严重的卡顿,很不流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再试试看,以前试过,发现中断20uS,其他程序执行还没完成,就又进入中断,屏幕出现了严重的卡顿,很不 ...

这个适合单周期51,标准51确实不行

网友F:
菜鸟我也再纠结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适合单周期51,标准51确实不行

单周期51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周期51是什么意思啊?

一个机器周期=一个振荡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菜鸟我也再纠结这种问题。

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再试试看,以前试过,发现中断20uS,其他程序执行还没完成,就又进入中断,屏幕出现了严重的卡顿,很不 ...

试过8位自动重装,还没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下

来来来,一起讨论,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