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16无法写入新数据

楼主(2014-12-03):
我的单片机上的W25Q16 同一个地址上 我只能写入一次数据 第二次写就写不进去了  (我擦除了再写的) 除非第二次写0  请问前辈们这是怎么回事 ?

网友A:
擦除完了应该是全FF。

网友B:
是不是擦除没成功?

网友C:
先搞清楚需不需要擦除,一般FLASH都需要先擦除再写入的,擦除了以后,读出来确定为0xFF,再写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搞清楚需不需要擦除,一般FLASH都需要先擦除再写入的,擦除了以后,读出来确定为0xFF,再写入数据。 ...

我擦了以后 结果 还没有发生变化   看来是擦除失败

网友C:
注意检查硬件上有没有写保护端口,有没有正确配合时序。

网友D:
要等待擦除完成,只是建议,不一定是你问题的根源

网友E:
用示波器检查下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搞清楚需不需要擦除,一般FLASH都需要先擦除再写入的,擦除了以后,读出来确定为0xFF,再写入数据。 ...

擦除之前 先发 0x00 就能擦除成功了  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