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于指示作用的LED的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4-12-03):
LED, pi, gp, IO, GPIO
一直用以下的程序初始化LED,没发现什么问题,而且可以实现指示作用(即程序运行到哪步的时候亮哪个灯都可以实现)。今天调程序时,无意间在主函数中使用LED_ON(0),本来是想在主函数中点亮PF8口的灯,可是一运行程序所有的灯都亮了。断点调试一过这个LED_ON(0)函数,所有的灯就亮了。百思不得其解,也找不出什么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急啊!!

void LED_ON(unsigned int i)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switch(i)
  {
   case 0: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8);break;
   case 1: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0);break;
   case 2: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1);break;
   case 3: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9);break;
   default: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
}

网友A:
看在你这段代码,在主程序运行LED_ON(0),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都被重新初始化了,把端口初始化放到别的地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在你这段代码,在主程序运行LED_ON(0),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都被重新初始化 ...

不是这个原因,之前就是分开放的,后来才挪到一起。就是在main函数里用了LED_ON(0),没放在while(1)里面,依然所有的灯被点亮。但不运行发现,运行到switch(i)的时候灯就亮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之前就是分开放的,后来才挪到一起。就是在main函数里用了LED_ON(0),没放在while(1) ...

那就加上CASE:0的时候:把其它端口灭掉,只亮PIN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加上CASE:0的时候:把其它端口灭掉,只亮PIN8;

恩,谢谢啊~这个方法也行。不过找到主要原因了,就是粗心,忘了将灯初始化为熄灭的状态了。哎。。真是对自己很无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啊~这个方法也行。不过找到主要原因了,就是粗心,忘了将灯初始化为熄灭的状态了。哎。。真是对 ...

呵呵,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