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dfu升级问题

楼主:
cpu是stm32f407,用DFU模式可以在在电脑上认到设备,用上位机软件可以进行DFU下载,但是在校验(verify)时出现错误(data not matching),程序无法运行。请问有人遇到过吗?谢谢
E:\123

网友A(2014-12-03):
是不是你程序有问题,或者编译的时候输出格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程序有问题,或者编译的时候输出格式不对;

可能程序有问题吧···那求一个407能用的程序··demo我找不到407的··

网友B:
用过DFU,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工程又不需要什么特殊设置,不知道是不是上位机版本问题。反正我的是3.0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DFU,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工程又不需要什么特殊设置,不知道是不是上位机版本问题。反正我的是3.03的。
...

我3.00,3.03,3.04都试过了··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