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疑惑:使用./ltib --preconfig config/platform/imx/defconfig.dev的疑惑

楼主(2014-12-03):
FAE:
您好:
1、我在driver/char/目录下创建了模块HelloWorld的代码,使用./ltib --preconfig config/platform/imx/defconfig.dev,初次时会弹出配置窗口让你选择Config the kernel,我选上,然后可以正常配置以及编译内核。然后我又修改HelloWorld模块的代码,竟然发现内核不会编译和生成镜像。也没有弹出配置内核的界面(按照道理,Config the kernel配置了就应该弹出的啊),我只得将Always Build the kernel 选项勾上 或使用./ltib --preconfig config/platform/imx/defconfig.dev -f 才能重新编译内核。
2、但我修改了ltib/rpm/BUILD/u-boot.2009.08的代码,执行./ltib --preconfig config/platform/imx/defconfig.dev,都会重新生成u-boot。只要是修改了u-boot代码都会重新编译u-boot的。我看了ltib的perl脚本,发现它的处理机制是:如果u-boot代码比rpm的u-boot代码更新就会重新编译u-boot。而且每次编译u-boot成功后,会将u-boot源码的更改同步到u-boot的rpm包中。
3、为什么我修改内核,一定要勾上Always Build the kernel选项才能重新编译内核呢?如果不勾上,即使我的内核代码有改动,也不会重新编译吗?

楼主:
坐等Rita.:lol

网友A:
楼主你好,很抱歉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所以才给您回复,很抱歉啊。关于你帖中提到的问题:
1、使用ltib编译内核的话,是要选择Config the kernel,或者使用命令。每次编译前都要看一下是否选择了Config the kernel,如果没有选择的话,是要选择上才可以的。
2、但我修改了ltib/rpm/BUILD/u-boot.2009.08的代码,执行./ltib --preconfig config/platform/imx/defconfig.dev,都会重新生成u-boot。只要是修改了u-boot代码都会重新编译u-boot的。我看了ltib的perl脚本,发现它的处理机制是:如果u-boot代码比rpm的u-boot代码更新就会重新编译u-boot。而且每次编译u-booth成功后,会将u-boot源码的更改同步到u-boot的rpm包中。
编译u-boot是这样的,但是编译kernel的话是要在ltib中选择。
3、为什么我修改内核,一定要勾上Always Build the kernel选项才能重新编译内核呢?如果不勾上,即使我的内核代码有改动,也不会重新编译吗?
是要选择的,不选择的话就不会编译内核的,即使内核代码有改动也不会重新编译内核的。

网友A:
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