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帮忙看下这个电压电路有无问题,谢谢!

楼主(2014-12-03):
第一次用这个lm358 ,大家帮我把把关!拜谢!

网友A:
输出负载远超100没问题。

网友B:
ok 没问题

网友C:
可能楼主是没画出来吧,提醒下VCC电源脚记得接bypass电容,最好是0.1uF+个大电容(比如4.7uF)

网友D:
有源滤波电路,没有问题!:lol

网友E:
4-20 MA是传感器信号吧  转成1-5V量程给单片机  单片机输入口是高阻态  没问题的  放心吧

网友F:
楼主这个电路是想实现什么功能的?单电源工作,连偏置都没有,还没有问题?????

网友G:
RIN是采样电阻吧,当20mA时功率0.1W,如果是用0805或者更小的那就要注意一下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电路是想实现什么功能的?单电源工作,连偏置都没有,还没有问题????? ...

说得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G:
RIN是采样电阻吧,当20mA时功率0.1W,如果是用0805或者更小的那就要注意一下咯 ...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