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比我更蠢~~~

楼主(2014-12-03):
(无正文)

网友A:
是啊!你的电路要对啊!

网友B:
也可以。最好还是做点别的板子

网友C: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不过如果要对单片机烧写程序,还需要一个烧录器或者仿真器

网友D(2015-01-31):
顶楼主,希望楼主问题已经解决,新手PCB设计学习中

网友E:
菜鸟飘过 参考参考 学习学习

网友F:
可以,最小系统做好,然后再把其他的功能电路都做成模块,比如按键,数码管,继电器,蜂鸣器等,使用的时候用杜邦线连接,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