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锂电池给手机电池充电电路求助!

楼主(2014-12-03):
各位大神,小弟在使用MT3608芯片做一个锂电池给手机充电的电路,按照MT3608的典型电路搭建的,在没接手机之前输出正常的5V,接上手机充电之后,输出端电压下降到了2点几伏,下降了一半,且充不进电去(没有电流),请问各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急求啊!!!

MT3608电路图

MT3608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图已发,请版主指导啊!带负责能力那么差,是不是电感的原因,我是在面包板上搭的电路

网友B:
把输出储能电容加大,电感也可适当加大点

网友C:
1)4.7UH电感逐步减小。
2)22UF的电容适当增大。
按照上述点调试,减小电感是关键,当电压大致在5V左右后,适当增加电容量。
我没有用过类似电路,仅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输出储能电容加大,电感也可适当加大点

我试了,输出电容增加到100UF,电感增加到27UH,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输入多少?
带载 你负载慢慢加 看多少电流开始电压跌落

网友A:
最好上张实物图 你电感二极管是否用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7UH电感逐步减小。
2)22UF的电容适当增大。
按照上述点调试,减小电感是关键,当电压大致在5V左右后 ...

谢谢您的建议!那请问你有用过其他手机充电电路吗?比较简单实现且耗能较低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那请问你有用过其他手机充电电路吗?比较简单实现且耗能较低的? ...

如上述方案调试,可以了么?

网友:
检查下电感是否虚焊

网友D:
IC的供电脚的电压要稳定,电容要近一点,走的地线和电源线要够大,不然电流过去!

网友E:
我查的资料应用中显示你二极管方向反了,百度文库有

网友F:
布线不合理也会令输出功率下降,你看看是不是万能板的原因??

网友G:
移动电源的输出部分 是楼主所需要的
多找找各方面资料吧
这个芯片没有听过,且各种保护都没有
实际使用问题多多

网友H:
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适配器输出功率过小,而您的手机电池所吃的功率大于适配器输出 ,如果适配器功率是5V 500mA,而手机充电电流是4.2V 1A ,适配器不足以带起负载,只能将输出电压拉低(不太好的锂电池充电IC有这个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适配器输出功率过小,而您的手机电池所吃的功率大于适配器输出 ,如果适配器功率是5V  ...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J:
原因有二:
1电感磁饱和了
2输出电容必须用钽电容,不能用电解

网友K:
1电感磁饱和了
有点夸张!…

网友K:
2输出电容必须用钽电容,不能用电解
更夸张了!…

网友L:
1.建议测量一下短路电流为多大,现在的安卓手机充电C开启电流大部分>=1000MA(当然也可以换一部诺基亚手机试试,我的一款移动电源不能够给安卓手机充电,可以给诺基亚充电(Lumia 710))
2.schottky diode肖特基管子的选型,是否合理,正向电流(看看是不是穿了)

看了一下手册,LZ的输出在5.4V左右   其它的问题应该没有 第1点的可能性比较大 也就是16楼看法

网友M:
这个电路怎么看怎么别扭  二极管、电感位置有无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L:
1.建议测量一下短路电流为多大,现在的安卓手机充电C开启电流大部分>=1000MA(当然也可以换一部诺基亚手机试 ...

现在电路输出没问题了,就是芯片的FB管脚应该输出0.6V现在却输出0.7V,导致按原电路结输出电压在6.4V,是芯片出问题了吗?
后来我调整分压电阻(R11=100K)使输出在5.5V左右,可奇怪地是只能够给酷派的手机充电,诺基亚的手机却充不进去,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L:
1.建议测量一下短路电流为多大,现在的安卓手机充电C开启电流大部分>=1000MA(当然也可以换一部诺基亚手机试 ...

负载接入50欧电阻的时候还有300mA的电流呢,短路大概有50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张实物图 你电感二极管是否用错?

我又重新焊接了一下电路,只是其中的肖特基二极管SS34用SS24代替了,应该没有影响吧?现在的电路接入电阻作为负载时电流大概有3、4百毫安,可是只能给酷派手机充电,给诺基亚充却充不进去,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移动电源的输出部分 是楼主所需要的
多找找各方面资料吧
这个芯片没有听过,且各种保护都没有

谢谢!那您知道现在使用比较多的充电电路用什么芯片吗?耗能较低电路又比较简单可靠的?

网友N:
检查负载是否过大.
感觉二极管接反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负载接入50欧电阻的时候还有300mA的电流呢,短路大概有500mA左右

你用的电池是什么? 18650 or 聚合物类?   18650的电池能提供大电流(也就是大多数充电宝内使用的)        PS:看来是输出电流不够大

网友G:
ACT2801应该比较合适
效率挺高的
美国二流公司的芯片
充电管理也一起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用的电池是什么? 18650 or 聚合物类?   18650的电池能提供大电流(也就是大多数充电宝内使用的)     ...

我用的就是18650的锂电池,就是奇怪为什么只能给特定手机充电?是跟手机有关系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18650的锂电池,就是奇怪为什么只能给特定手机充电?是跟手机有关系吗? ...

手机充电电路有个充电开启电流阈值  早期的诺基亚 600ma 800ma到后来现在都是1000ma的电流

网友O:
如果是在面包板上搭的,1、有可能面包板接触不好,工作不稳定,通电后电流上不去。2、负载电流是不是太大,而供电电源输出功率不够?如果不清楚电池容量及电源输出功率可以先用一个电阻代替手机电池,慢慢更换电阻看多大电池电压开始下降。3、量一下电感的直流电阻,是不是比较大,是的话说明这个电感可以通过的电流比较小,而且影响电感的性能。电感很重要不能光看电感量是不是符合要求。19楼说电感磁饱和了也是有可能的。像这种电源电路中的电感因为流过的电流比较大,比一般信号电路中的电感不一样。

电感磁饱和…时下很流行!嘿嘿!磁饱和生成要有条件的!那就是过电流!… 都没输出了、(电流有吗?) 就草帅的称—电感磁饱和

网友O:
遇到这种问题,光看原理图没用。从所描述的现象来看,原理应该没有问题,剩下的就是1、线有没有接好;2、元器件选型是否合理;3、测试条件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移动电源的输出部分 是楼主所需要的
多找找各方面资料吧
这个芯片没有听过,且各种保护都没有

谢谢!我最近刚刚找到一款DC-DC升压芯片FP6291,其典型充电电路和这个差不多,请问您知道这款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适配器输出功率过小,而您的手机电池所吃的功率大于适配器输出 ,如果适配器功率是5V  ...

谢谢!您说的这种可能会不会造成这种充电IC只能给特定的手机充电,而不能给所有类型的手机充电?

网友K:
2输出电容必须用钽电容,不能用电解
  这更夸张!…钽电容没出生时、满世界都黑暗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最近刚刚找到一款DC-DC升压芯片FP6291,其典型充电电路和这个差不多,请问您知道这款芯片吗? ...

这个是国产的。用量也很大。效率低一些。然后只有纯粹的升压功能。无充电管理功能。
无电量指示,无按键输入灯控制。

功能单一。

网友P:
MT3608效率不高,得用PS7516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国产的。用量也很大。效率低一些。然后只有纯粹的升压功能。无充电管理功能。
无电量指示,无按键 ...

谢谢您!因为给锂电池充电电路的芯片已经选好了。如果只设计锂电池给手机电池充电回路呢,用这个芯片可不可以?效率比MT3608还低吗?

网友Q(2015-01-28):
刚刚就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2015-04-28):
引用 网友P:
MT3608效率不高,得用PS7516

谢谢!PS7516用的多吗?我看到3608的效率都已经很高了,PS7516的效率更高吗?

网友R:
我觉得问题应该是处在电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