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高低电平输出

楼主(2014-12-03):
    OSCCON|=0X50; //振荡器 4MHz
    OSCTUNEbits.PLLEN=0; //禁止4位PLL
    TRISA=0X00; //Port A outport 配置Port A 输出
    TRISA = 0xFFFD;
    LATA=0X00;  // Port A outport low 配置Port A 输出低电平
我是想Port A 输出低电平,示波器测试复位正常,但输出口没有反应,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PORTA哪个脚?

网友B:
楼主这么基本的都不会,可见C与MCU方面的知识有多欠缺;
慢慢走,祝楼主好运

网友C:
多看点书不是坏事

网友D:
单单冲这上面看,你只有A1配置成了输出,你测试一下看是否可行。

网友E:
楼主从管脚复用的方面再检测一下配置看看.

网友F(2015-01-29):
似乎是多了这句    TRISA = 0xFFFD;

网友G:
楼主,如果你确保软件环境,器件型号,配置位都正确,并可以单步运行,请在以下几个方面检查你的代码或者硬件:
1、检查代码,A 端口确保在数字口而非模拟口
2、检查代码,A 端口要取消并行口,不能工作于并口状态
3、检查硬件,RA4 应该有上提拉电阻才行, PIC16系列的 RA4 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必定要进行上提拉,才能有高电平输出。
4、电源是否用了DC/DC    先用普通模拟电源试验成功在说
5、如果还是不行,那就要看你的仿真器,不是ICD3之类的真实器件仿真,而是用了高档  ICE2000  4000之类的外部仿真器,仿真头排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