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通讯时一个电源断电,另一个485芯片偶尔会坏

楼主(2014-12-03):
485芯片是TI的75LBC184,单片机是STM32F103VCT6,两个485通讯时一个电路板的24伏电源断电,另一个不断电,但是不断电的485芯片偶尔会坏,断电前后两个电路板的485之间一直连接的。
电路图如下

楼主: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至少加个限流电阻吧

楼主:
请问楼上版主D1,D2,D3是TVS吗?D4,D5是气体放电管吗?是电流大造成损坏吗?
我的波特率9600,加电阻我要试一试。

网友B:
版主的电路安全级别够高的

网友C:
检查电源回路,这跟485接口的关系不大。特别注意,采用开关电源供电时,要注意节点之间的地电位差。

网友D:
首先你的电源回路处理有问题,再就是120的电阻不是这么用的,还有tvs加的位置有问题。

网友E:
电路没有问题。
L6挺吓人,但如果是磁珠之类,也没有问题。

两端设备一定要共地线!图上看不出来。
估计是这原因,共模电压太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
这个电路可以防雷了;
前几天在别的版块也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源回路,这跟485接口的关系不大。特别注意,采用开关电源供电时,要注意节点之间的地电位差。 ...

“要注意节点之间的地电位差。”  是什么意思呢?版主能否说的详细一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的电源回路处理有问题,再就是120的电阻不是这么用的,还有tvs加的位置有问题。 ...

120的电阻是怎么用的呢?TVS要加在什么位置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没有问题。
L6挺吓人,但如果是磁珠之类,也没有问题。

L6是磁珠,TDK的
两台设备是共地的,就是24伏电源的地是一个地。
现在发现是断电上电的瞬间(只短其中一台的24伏电源,485还是连接的),A和地之间有尖峰,示波器看最大30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L6是磁珠,TDK的
两台设备是共地的,就是24伏电源的地是一个地。
现在发现是断电上电的瞬间(只短其中一 ...

为什么有这个峰?这个不应该,查查吧。

到现在,已经属于个体现场问题了,别人不好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注意节点之间的地电位差。”  是什么意思呢?版主能否说的详细一些,谢谢! ...

量量你的系统地对大地的电压,用数字表。

网友G:
组网出现问题时,要从整个系统的角度分析.只盯着部分电路不容易找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量你的系统地对大地的电压,用数字表。

说来惭愧,公司建厂的时候只有L N没有大地,需要大地时自己做了两个,但是不符合规范,用了一根一米多长的粗铁棒垂直砸入地下,地面上只露出了一点铁棒,现在已经生锈了,还在用着。我以前做其它试验接那个大地,没有效果。

我们的产品在工业现场使用,有的厂也是接地不好,各种干扰很多,环境复杂。在工厂发现有这种一个断电,另一个485损坏的情况。我在公司做试验也发现偶尔有坏的,现在测试已经坏了两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来惭愧,公司建厂的时候只有L N没有大地,需要大地时自己做了两个,但是不符合规范,用了一根一米多长 ...

你用手捏着一根表笔,AC档即可测试。但要解决接地问题这个必须按规范来埋设接地点,不是打根铁棒那么简单。

楼主:
问题解决,是断电上电时的AB间的尖峰造成损坏,jjjyufan版主的电路很厉害,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H:
总线上拉,下拉,电阻1kΩ会不会太小哦。

网友I(2018-11-09):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是断电上电时的AB间的尖峰造成损坏,jjjyufan版主的电路很厉害,解决了这个问题 ...

前辈,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I:
前辈,这个电路后面的共模电感,是多大的啊,怎么选择的,还有那个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