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的HAL库疑问

楼主(2014-12-03):
STM32的HAL库的里面的函数HAL_MspInit起什么作用呢?我看初始化都在HAL_Init里面完成了

网友A(2015-01-12):
HAL_MspIni是对时钟管脚的硬件初始化的函数
在HAL_Init里会调用HAL_MspIni函数
__weak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我是不明白这里的__weak 是怎么实现函数HAL_MspIni重定义的

网友B(2015-07-29):
需要重写这个函数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初始化代码
}

网友C(2015-10-29):
谁介绍一下结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AL_MspIni是对时钟管脚的硬件初始化的函数
在HAL_Init里会调用HAL_MspIni函数
__weak void HAL_UART_Ms ...

__weak 修饰的函数,如果你不重新定义,那么编译器就使用现有函数,如果你重新定义了就使用你定义的函数。

网友D:
HAL_Init硬件抽像层的初始化,按HAL软件架构思想这个函数不让你动的,这个是和具体的MCU没关系。
MSP:MCU Specific Package
你要初始始化的硬件,你就放在HAL_MspInit里。这个才是你正确初始化硬件代码的地方,和你使用的MCU有关系,比如F1,或F4。不然你以后硬件有变动,你用CubeMX配置了一下,重新生成一下,你的初始化代码就没了。
放在HAL_MspInit里HAL指定的地方,即使用CubeMX重新生成,代码也一样存在,不会被覆盖。如下图箭头指出的地方:

网友E(2018-08-17):
MCU Specific Package 单片机的具体方案
MSP是指和MCU相关的初始化,举个例子就可以理解:
比如串口的初始化
1、我们要初始化和MCU无关的东西:例如串口协议,其中包括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等等,这些设置和使用什么样的MCU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使用F1的MCU,也可以是F2...F4,甚至是PC上的串口。所以就把串口抽像成为一个“串口”。
2、有了抽像的串口,这个“串口”就要在MCU上进行承载,用STM32进行承载,PA9做为发送,PA10做为接收.MSP就是要初始化PA9,PA10。配置这两个引解
所以HAL驱动方式的初始化流程就是:HAL_USART_Init() ------>HAL_USART_MSP_Init() 先初始化协议,再初始化MCU的引角。在STM32的HAL驱动中MSP_Init()是做为回调,包含在PPP_Init()中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HAL_MspIni是对时钟管脚的硬件初始化的函数
在HAL_Init里会调用HAL_MspIni函数
__weak void HAL_UART_Ms ...

weak 弱函数,如果你自己定义了同名的函数就不用他,如果你没定义就使用这个弱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