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鼠标自动测试软件

楼主(2014-12-03):
我想做隔鼠标自动测试,想找个人写软件,具体功能如下:
1、电脑实时显示鼠标轨迹;
2、步进马达带动画圆;
3、测试机通过 RS232 与电脑连接;
4、正反转圈数可设定,转动速度可设定和实时显示;
5、测试标准可设定;
6、样板学习功能;
7、3D 轮,按键功能测试;
有意向请联络QQ:934049249

网友A:
貌似不难吧,Windows都有现成的API可以调用!

楼主:
需要判断鼠标轨迹是否正常,全部测试项目检测完毕后判断NG或PASS
有外部开关清零

网友A:
转到外包版块吧!@credt

网友B:
当年我有同学做个这个,叫做鼠标重复定位精度研究,把个鼠标绑在了电机上之类的

网友C(2017-01-28):
引用 楼主:
需要判断鼠标轨迹是否正常,全部测试项目检测完毕后判断NG或PASS
有外部开关清零
...

后来有没有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