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36~60转DC12寻求电源方案

楼主(2014-12-03):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还是这个问题,你用UC3842,就我下面画的这个图,10A电流毫无压力,此电路适合占空比不是很大的情况,如果压差很小,占空比极大,那就不能用这个,需要浮地输出,你自己考虑考虑吧。我图上标的是12V转5V,但同样适用于宽电压输入12V输出的

网友B:
不晓得你是否要隔离 成本大概控制多少
附件 自己参考吧
12V 60W

网友C:
在本版搜,
有一帖是介绍34063做的,整机成本绝对低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本版搜,
有一帖是介绍34063做的,整机成本绝对低廉。。。

用34063应该跟3843做的成本差不多吧?都是用那么多的元件,但我肯定会选择3843来做,看到有你的回帖,进来一看,发现我的图有误,现在纠正一下,用我这个电路来做的话,因为输出电压和IC供电电压基本上相等,所以输出电压大于IC供电电压的话,这电路可以直接用,但输出电压低于IC供电电压的话,电感就需要额外增加一个绕组专门给IC供电,就等于是一个电感两个绕组,在前几天我回的那个帖子里面忘记说明了。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