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偶尔不启动问题

楼主(2014-12-03):
1、参考SABRE-AI_Quad_CPUcard做了一个单板
2、调试时,配置从SD启动,首次上电无打印信息,复位也不能启动
3、多次上电,串口才有打印。
4、只要有打印信息后,重新上电或者复位都会有打印信息
以上使用的是linux操作系统

若使用QNX操作系统,首次上电智能打印两行。多次上电后,打印就多了。
注:
SD卡使用的SD1
串口使用的是UART3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上述第一部分使用的是哪个系统,也就是说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上述第一部分使用的是哪个系统,也就是说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

3.0.35

楼主:
I.MX6工程师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