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关机

楼主(2014-12-03):
如何通过一个按键长按实现开关机,很多电子设备中都有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谢谢指点!

网友A:
隔若干毫秒扫一次按键,扫到后累加一个寄存器,按键释放时清零这个寄存器,当累加值大于某设定值时则识别为这个按键被按下若干时间

楼主:
谢谢,我的想法是用单片机扫描按键,根据按下时间的长短去控制一个MOS管,进而控制电源的接通与关闭。

楼主:
在单片机的供电管脚直接接一个按键开关可以实现单片机的开关机,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B:
单片机关断电源引脚上的供电,其他引脚会漏电进去让单片机运行,一般单片机系统要关就关整个系统的供电。你先想通一个问题,单片机都没有电源,怎么运行程序,怎么知道按键是不是按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单片机的供电管脚直接接一个按键开关可以实现单片机的开关机,不知道可行吗 ...

肯定可行,关键是电路如何实现

网友D:
若要用扫描键盘的方式长按,只能实现关机,无法实现开机,若外接电路,可以实现。但是,有什么意义?

网友E:
那种 电子开关的 按一下开 按一下关 电动剃须刀的那种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单片机的供电管脚直接接一个按键开关可以实现单片机的开关机,不知道可行吗 ...

开机需要手动,但关机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

楼主:
直接在单片机的供电管脚加一个自锁开关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在单片机的供电管脚加一个自锁开关可以吗

肯定可以,一些万用表就是这样开关的

楼主:
我在想按键会有抖动,按下的瞬间会不会有尖峰电流,应该可以,但这种方**影响单片机的使用寿命。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按键会有抖动,按下的瞬间会不会有尖峰电流,应该可以,但这种方**影响单片机的使用寿命。谢谢! ...

尖峰电流? 你是说开关电源上电瞬间吧

网友F:
不知道你所说的开关机是什么现象。是说关掉所有的电源还是说系统进入待机模式(显示关闭,声音关闭,输出关闭之类)。第一个的话好像有一种叫单键开关机的电路,是在总供电电源上的,你可以上网找找。

第二个的话就只需扫描检测按键并处理相关的显示、声音、输出之类关闭问题。

楼主:
嗯,很好地电路,谢谢啊!

网友G:
15楼 好巧妙的一个电路

网友H:
检查按键闭合的时间

网友I:
楼主难道不知道“双稳态触发器”!!
在开关上加一个不就OK了!

一般来说,现在都是使用专用的电源管理芯片!
都带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J:
休眠唤醒来做,按键按下退出休眠(开机),检测到时长按,系统工作;系统工作后,再次检测是否长按,长按MCU进入休眠;按键能唤醒MCU,无需外围电路,软件实现

网友K(2015-10-08):
15楼开机短按键开机,长按键关机

网友L:
引用 网友E:
那种 电子开关的 按一下开 按一下关 电动剃须刀的那种怎么样

这是机械开关,和楼主说的不一样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楼主难道不知道“双稳态触发器”!!
在开关上加一个不就OK了!

版主,给个这种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吧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