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atix FPGA连接DDRII时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2014-12-03):
以前用CYCLONE IV连接DDRII的时候,布线时没有使用电阻上拉到VTT,也没有串电阻.就是直接连接的.跑着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想用strayix ii连接DDRII.由于这次是硬核的,频率快些.是否需要连接呢?有谁有实际经验啊?能不能省?如果能够省,布线容易多了.

另:
我看了"基于StratixII的DDR2,QDR2和SRAM的原理图和评估板"的原理图,确实是加了的.不但加了,地址控制线上还串了10欧电阻,这玩意导致布线更麻烦了.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图中数据线怎么用两组上拉啊????我感觉数据线上应该能够不加电阻,毕竟DDRII 的ODT控制连接到FPGA了.地址线上串电阻也不必,上拉倒是可以加上.一般这种外挂的DDRII和FPGA距离都很短.

网友A:
altera不清楚,xilinx的只有ODT和DQS对,加一下电阻,数据和地址,串联并联都不需要,跑800Mbps没问题

网友B:
不太清楚呢。。

网友C(2015-04-13):
楼主你好,咨询你一个问题,当初你用飓风四做DDR2控制器的时候,外面是带了几片DDR2?我现在做外面带了两片,在犹豫是不是要端接VTT,能不能给一些参考意见?谢谢

楼主:
2片独立 16BIT DDRII。没有连接VTT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