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HID转串口芯片资料提供 CP2110资料 CH9326资料

楼主(2014-12-03):
为大家提供两个HID转串口芯片 免驱的、

网友A(2015-06-09):
请问,你用过这两块电路吗?谢谢!

网友A:
能联系一下吗?

楼主(2015-10-09):
需要资料的可以私聊我

网友B:
一直在用CH9326,免驱的USB转串口很方便

网友C(2016-03-17):
请问CP2110怎么用?我能配置成USB键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CP2110怎么用?我能配置成USB键盘吗?

CH9328能配置成USB键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H9328能配置成USB键盘

那我如果想配置好键盘之后,是不是还要做上位机配合使用啊?哥们有适合的例程,发一份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我如果想配置好键盘之后,是不是还要做上位机配合使用啊?哥们有适合的例程,发一份呗 ...

这颗芯片的功能是模拟HID键盘,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转换成标准键盘值上传给上位机。不知道你要的具体功能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要资料的可以私聊我

您好 方便给个联系方式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用CH9326,免驱的USB转串口很方便

您好  方便给个qq么?有问题想请教下

网友D(2016-04-18):
引用 网友E:
您好  方便给个qq么?有问题想请教下

有关USB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WCH官方技术支持QQ群:327563176或QQ:1304961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