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 合泰 STC同等配置下哪个价格便宜哪个性能稳定,哪个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2014-12-03):
义隆单片机 合泰单片机 STC单片机同等配置下哪个价格便宜?哪个性能稳定?哪个抗干扰能力强?各位师傅发表一下自已的观点!

网友A:
感觉STC更便宜吧,用得更多。

网友B:
价格最便宜的应该是义隆,性能稳定和抗干扰能力的类型应该都有,主要是看你的预期价格,不过义隆是OTP的,如果有MCU方面的需要或者技术支持,可以联系我

网友C:
ST的好些

楼主:
STC单片机本人会用,现在想学合泰单片机,不过下载器听说有几K。

下载器才450左右

网友D:
笙泉的单片机,台积电封装,性能高,抗干扰能力强,兼容STC,ATMEL等8051单片机,有资源需求可联系18207553072

楼主:
我问过报价了 义隆 EM-HS153SP   DIP   14P    0.78元
             麦肯 14脚 ( 同配置)比义隆少3分
             HT48R06A-1,DIP18  1.35元不含税
             STC15W   DIP 16  1.55元   带AD 的2.1元 可以烧写10000次
           从以上报价上来看  STC价各最高 ,按理说性能最好  义隆价最低性能应最低

根据业务的报价评判芯片性能,笑话呀,这位仁兄还是太嫩了!

网友E:
设计师经验到位,稳定性就好。什么芯片,是很次要的问题。

楼主:
学习了,我想先用STC的因为这个我熟,义隆的要用汇编的实在用不起来,老板要求再降成本的话用麦肯的,他是和PIC单片机通的,听说PIC的HEX直接可以刷进去,又但心片子不稳,最近在研究合泰单片机,价格介于STC和义隆之间,听说HT做小家电还不错,最主要的是能用C编译,慢慢的学习吧,多谢各位大师的指点了。

网友F:
义隆也有C编泽器吧

楼主(2015-01-10):
想做一个小家电控制电路,义隆EMC 和合泰HT,我想问一下这两款芯片同样引脚同样资源的条件下哪种比较便宜?哪种更稳定?哪种用C好学一点?

网友G(2015-09-01):
义隆/松翰单片机开发工具 详细说明:
    本公司低价提供义隆单片机、松翰单片机和飞林单片机的开发工具,包括仿真器和烧录器。
    本公司有多名专业的工程师,在使用中遇到什么技术上的问题或有什么技术上的咨询都可以提供帮助,如果是质量上有问题可以包修甚至包换。
    义隆仿真器:E8-ICE,义隆烧录器:DWTR-8K
    松翰仿真器:SN8ICE 2K,烧写器:MPIII-WRITER
    飞林烧写器:8P5X WRITER
    其中版本最新,当然还免费提供安装软件!

网友H:
和泰这些单片机很便宜,成本上比STC好很多,但你真正用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土鳖的一B,用汇编写还好些,用C编译器效率差的要命,开优化会优化程序会出问题,不开优化代码量又很大。

网友I:
强力建议STC,稳定可靠,使用方便、不需要编程器与仿真器(芯片本身具有仿真功能),学习也先对简单。《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对STC单片机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网友J:
小家电建议用赛元,51内核,keil c开发,开发工具也很便宜,价格相对合泰都是有优势的,可索取资料2920952784黄生

网友K(2015-11-15):
用STC的都是初学者吧?完全没性价比.

网友L(2016-07-23):
引用 楼主:
想做一个小家电控制电路,义隆EMC 和合泰HT,我想问一下这两款芯片同样引脚同样资源的条件下哪种比较便宜?哪 ...

同样引脚同样资源的情况下,义隆的比合泰的便宜,稳定性可能不如合泰,义隆的大部分都是汇编的,适合C的型号较少。楼主如要合泰的产品,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们是合泰授权的正规代理商,合泰MCU和LDO全系列产品我们都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