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上电重启要5到7秒

楼主(2014-12-03):
STM32上电重启要5到7秒。具体情况是,断电30秒以后重新上电,MCU启动要5到7秒。如果断电后立即上电,MCU能立刻启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晶振是16M,晶振电容是2个18pf的的电容。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复位脚的波形;
还有你的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B:
应该是复位的电容,或者虚焊

网友C:
看电源波形,切换内部时钟

网友D:
感觉是复位管脚上的问题

网友E:
我猜想是使用了较大的电容,断电后电容放电需要时间,充电也需要时间;所以如果断电后立即重启则不需要充电时间给电容,而如果电容放电后则需要一个电容充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