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8 PWM输出随捕获信号变化的例子

楼主(2014-12-03):
PWM0.0(PA12), PWM0.1(PA13)作为输出
  PWM1.0(PA2),PWM1.1(PA3)一组 , PWM1.2(PA10),PWM1.3(PA11)一组  ,作为捕获输入
  输出随捕获信号联动

网友A:
收了,多看,多想,多练习,早日成为新唐MCU应用高手。

网友B:
例子不错,大家都用官方库函数解决,通读性就很强了,移植能力大大提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了,多看,多想,多练习,早日成为新唐MCU应用高手。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就是没心情看下去

网友C(2017-02-11):
多谢楼主分享,刚接触m051,谢谢!

网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5 $
* $Date: 14/06/30 4:51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how to use PWM0 Channel 0 to capture the PWM1 Channel 0 waveform.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8.h"

/*---------------------------------------------------------------------------------------------------------*/
/* Macro, type an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variables                                                                                        */
/*---------------------------------------------------------------------------------------------------------*/

/**
* @brief       PWM0 IRQ Handler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ISR to handle PWM0 interrupt event
*/

void PWM1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FlagTemp;
        uint16_t        DutyTemp,PeriodTemp,DutyTemp1,PeriodTemp1;
        FlagTemp=PWM1->INTSTS0;
        PWM1->INTSTS0=FlagTemp;        //clear all no usefull flag

        if(PWM_GetCaptureIntFlag(PWM1, 0) & 2)
        {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1, 0,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DutyTemp=PWM_GET_CAPTURE_FALLING_DATA(PWM1, 0);                //change PWM0 channel 0 duty
                PWM0->CMPDAT0=0x10000-DutyTemp;
        }
        if(PWM_GetCaptureIntFlag(PWM1, 0) & 1)
        {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1, 0, PWM_CAPTURE_INT_RISING_LATCH);
//                PeriodTemp=PWM_GET_CAPTURE_RISING_DATA(PWM1,0);
//                PWM0->PERIOD0=0x10000-PeriodTemp;
        }

        if(PWM_GetCaptureIntFlag(PWM1, 1) & 2)
        {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1, 1,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DutyTemp1=PWM_GET_CAPTURE_FALLING_DATA(PWM1, 1);                //change PWM0 channel 1 duty
                PWM0->CMPDAT1=0x10000-DutyTemp1;
        }
        if(PWM_GetCaptureIntFlag(PWM1, 1) & 1)
        {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1, 1, PWM_CAPTURE_INT_RISING_LATCH);
        }
//--------------------------------------------------------------------------------
        if(PWM_GetCaptureIntFlag(PWM1, 2) & 2)
        {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1, 2,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DutyTemp=PWM_GET_CAPTURE_FALLING_DATA(PWM1, 2);
                PWM0->CMPDAT0=0x10000-DutyTemp;
        }
        if(PWM_GetCaptureIntFlag(PWM1, 2) & 1)
        {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1, 2, PWM_CAPTURE_INT_RISING_LATCH);
//                PeriodTemp=PWM_GET_CAPTURE_RISING_DATA(PWM1,2);
//                PWM0->PERIOD0=0x10000-PeriodTemp;
        }

        if(PWM_GetCaptureIntFlag(PWM1, 3) & 2)
        {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1, 3,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DutyTemp1=PWM_GET_CAPTURE_FALLING_DATA(PWM1, 3);
                PWM0->CMPDAT1=0x10000-DutyTemp1;
        }
        if(PWM_GetCaptureIntFlag(PWM1, 3) & 1)
        {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1, 3, PWM_CAPTURE_INT_RISING_LATCH);
        }
        FlagTemp=PWM1->CAPIF;                //clear all useless flag for safe
        PWM1->CAPIF=FlagTemp;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PWM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1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PWM0_MODULE, CLK_CLKSEL3_PWM0_S_PLL, 0);
    CLK_SetModuleClock(PWM1_MODULE, CLK_CLKSEL3_PWM1_S_PLL, 0);
//        CLK->CLKSEL3=0;
    /* Reset PWM0 and PWM1 */
    SYS_ResetModule(PWM0_RST);
    SYS_ResetModule(PWM1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enable PWM0 channel 0,1 on PA12, PA13
    SYS->GPA_MFP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2_Msk|SYS_GPA_MFP_PA13_Msk)));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2_PWM0_CH0|SYS_GPA_MFP_PA13_PWM0_CH1;
        SYS->ALT_MFP4= (SYS->ALT_MFP4&(~(SYS_ALT_MFP4_PA12_Msk|SYS_ALT_MFP4_PA13_Msk)));
//enable PWM1 channel 0,1,2,3 on PA 2,3,10,11
    SYS->GPA_MFP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2_Msk|SYS_GPA_MFP_PA3_Msk|SYS_GPA_MFP_PA10_Msk|SYS_GPA_MFP_PA11_Msk)));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2_PWM1_CH0|SYS_GPA_MFP_PA3_PWM1_CH1|SYS_GPA_MFP_PA10_PWM1_CH2|SYS_GPA_MFP_PA11_PWM1_CH3;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A2_Msk|SYS_ALT_MFP3_PA3_Msk|SYS_ALT_MFP3_PA10_Msk|SYS_ALT_MFP3_PA11_Msk);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A2_PWM1_CH0|SYS_ALT_MFP3_PA3_PWM1_CH1|SYS_ALT_MFP3_PA10_PWM1_CH2|SYS_ALT_MFP3_PA11_PWM1_CH3;
        SYS->ALT_MFP4= (SYS->ALT_MFP4&(~(SYS_ALT_MFP4_PA2_Msk|SYS_ALT_MFP4_PA3_Msk)));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while(1)
    {

        /* set PWM0  output configuration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0, 16100, 5);                //initial PWM0 channel 0 period, duty default 5%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0, 1, 16100, 5);                //initial PWM0 channel 0 period, duty default 5%
        /* Enable PWM Output path for PWM0 channel 0,1 */
        PWM_EnableOutput(PWM0, PWM_CH_0_MASK|PWM_CH_1_MASK);
        /* Enable Timer for PWM0 channel 0,1 */
        PWM_Start(PWM0, PWM_CH_0_MASK|PWM_CH_1_MASK);
         PWM0->POLCTL|=3;                //inverse PWM 0 channel 0,1 out put

        /* set PWM1 channel 0,1,2,3 capture configuration */
        PWM_ConfigCaptureChannel(PWM1, 0, 1, 0);
        PWM_ConfigCaptureChannel(PWM1, 1, 1, 0);
        PWM_ConfigCaptureChannel(PWM1, 2, 1, 0);
        PWM_ConfigCaptureChannel(PWM1, 3, 1, 0);
        /* Enable capture falling edge interrupt for PWM1 channel 0,1,2,3 */
        PWM_EnableCaptureInt(PWM1, 0,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PWM_EnableCaptureInt(PWM1, 1,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PWM_EnableCaptureInt(PWM1, 2,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PWM_EnableCaptureInt(PWM1, 3,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 Enable Capture Function for PWM1 channel 0,1,2,3 */
        PWM_EnableCapture(PWM1, PWM_CH_0_MASK|PWM_CH_1_MASK|PWM_CH_2_MASK|PWM_CH_3_MASK);
        /* Enable falling capture reload for channel 0,1,2,3 */
        PWM1->CAPCTL |= PWM_CAPCTL_RCRLDEN0_Msk|PWM_CAPCTL_RCRLDEN2_Msk;
        /* Enable PWM1 NVIC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PWM1_IRQn);
        /* Enable Timer for PWM0 channel 0,1,2,3 */
        PWM_Start(PWM1, PWM_CH_0_MASK|PWM_CH_1_MASK|PWM_CH_2_MASK|PWM_CH_3_MASK);
        /* Wait until PWM1 channel 0 Timer start to count */
        while((PWM1->CNT0) == 0);

        while(1);

    }
}

网友D(2017-09-28):
这种应用还是第一次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