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液晶显示在断电重启后消失,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12-03):
请问,stm8液晶显示在第一次烧程序或者调试时能正常显示,但是重新上电就不显示了,其他功能正常工作,请问哪位大哥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一般是程序原因;
用示波器看下,相关引脚的波形吧;

网友B:
有可能是速度问题

网友C:
应该是芯片速度过快,液晶没有完成初始化动作,初始化的时候适当的增加延时。

网友D:
lu50211 说的对;

烧写程序或调试时,液晶已经长时间加电,再初始化没有问题,重新上电时,液晶内部还没有复位稳定;初始化指令不一定接收;
同样,EEPROM等外围设备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最简单的就是开机加延时,等待外围器件初始化完成;

网友E:
我觉得你这个是下载程序的位置,如果是下载RAM里面,是会断电消失的,就是你断电,在上电,液晶屏里面的程序会消失。如果下载在FLASH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