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数码管段选不在同一组IO口,如何驱动?

楼主(2014-12-03):
比如,char []={0x3f,......}
P0=char[0];
P0口接数码管段选

假如一组IO口不足八位,段选接在不同组的IO,该如何驱动?

网友A:
那有什么问题吗,先关掉位选信号,再输出段信号,最后再开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什么问题吗,先关掉位选信号,再输出段信号,最后再开位信号

比如,像STM8S003 一组IO没有八个,段选接在不同的组的IO口,该如何操作?

楼主:
突然间我又明白了~

网友B:
哈哈,还是先输出段信号,再输出位信号,不在同一IO组无非就是一个Byte不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C:
原理都一样...

网友D(2015-09-15):
你的方法巳找了好几个师傅,他们试了一会都说不行,能给个实例吗?

网友:
数码管刷新一般是放在中断里的,假如数码管有3个,定义个3字节的数组做buff,然后在1ms中断里逐个对IO赋值就行了,第一次进中断把buff[0]逐位赋给IO,第二次进用buff[1],依次循环

网友:
更好看点的可以这样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bytes;
struct
{6
unsigned char bit0:1;
unsigned char bit1:1;
...
unsigned char bit7:1;
}bits;
}BITS_STRUCT;
BITS_STRUCT bits_buff[3];

使用:
bits_buff[0].bytes=0x55;
led0= bits_buff[0].bits.bit0;
led1= bits_buff[0].bits.bit1;
...

led7= bits_buff[0].bits.bit7;
呼。。。手机打字真累。。。

网友E(2017-07-14):
sbit SEG1 = P2^3;
sbit SEG2 = P2^4;
sbit SEG3 = P2^5;
sbit SEG4 = P2^6;
sbit SEG5 = P1^3;
sbit SEG6 = P1^6;
sibt SEG7 = P1^7;
sbit SEG8 = P0^5;

void Set_SEG(unsigned char dat)
{
     SEG1 = dat & 0x01;
     dat >>= 1;
     SEG2 = dat & 0x01;
     dat >>= 1;
     SEG3 = dat & 0x01;
     dat >>= 1;
     SEG4 = dat & 0x01;
     dat >>= 1;
     SEG5 = dat & 0x01;
     dat >>= 1;
     SEG6 = dat & 0x01;
     dat >>= 1;
     SEG7 = dat & 0x01;
     dat >>= 1;
     SEG8 = dat & 0x01;
}

网友F(2019-12-17):
试试,这样的情况实际使用的时候会经常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