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测试的白皮书

楼主(2014-12-03):
觉得有些说得挺有道理,比如
  • 产品质量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测试出来的
  •         测试没有问题,不等于产品没有问题,而仅仅是测试没有发现问题
  • 墨菲定律(Murphy's theorem)
  •         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所以,设计者不要有任何侥幸。

网友A:
网上还有个后来更新的

必须持有正确的心态
请比较如下两种判断/验收标准
只要有一次测试不通过,就认为测试不通过
只有有一次过了就算过了,不过重测,测过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还有个后来更新的

必须持有正确的心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