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

楼主(2014-12-03):
利用人体红外感应模块控制12864的背光程序怎么写呀?下面是我写的程序,为什么液晶屏总是亮一段时间后灭几秒,如此循环下去,按理说在一直有人的情况下液晶的背光不是一直亮的吗?
#include<reg52.h>//头文件声明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iguang = P2^7;      //LCD背光对应的是P2.7口
sbit sensor = P2^6;       //将P2.6口设置成传感器的输入口

uchar flag1;         //定义全局变量,作为信号检测标志位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Test_Voltage(void)
{
   if(sensor ==0)    // 若传感器的输入口为0
    {
      delay(10000);      //延时50毫秒信号确定
        if(sensor == 0)
          {
            flag1 = 1;     //检测到信号

           }
        else
           {
             flag1 = 0;
            }
     }
   else
     {
       flag1=0;
      }
  }
void action(void)
{
  if(flag1 ==1)
  {
     beiguang =0;  // LCD背光亮

   }
  else
   {
    beiguang =1;  // LCD背光灭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st_Voltage();
     action();

   }
}

网友A:
建议楼主是用中断,若出现下降沿将点亮屏幕,如果出现上升沿关闭背光。

网友B:
这种简单的判断不建议用扫描,直接用中断比较好。

网友C:
你要看人体红外感应模块控制12864,它的信号。按照一般红外感应模块,它们只会打出pulse,告知有人经过或者有人移动。如果人停止不动,感应模块信号也会停止发送。回过头,你还是要分析人体红外感应模块控制12864信号,再决定如何写程序。

网友:
有个好主意,你加个十秒钟延时

网友:
在中断完成,然后延时,延时后检测状态

网友:
定时进行中断,别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