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问题

楼主(2014-12-03):
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是固定的吗?我知道他们被放到pie中了,但是我没找到赋值语句,那这个赋值语句放在哪里了呢,这一部分的定义在哪里?假设相应的中断标志位,中断使能位有了,中断函数根据什么进入其相应中断,这一部分的定义在哪里?(我说的定义指的是在程序哪里体现了呢)

网友A:
这个地址是可以修改的   例如2812中就有寄存器可以指定中断入口地址
多看看手册中的寄存器描述

楼主:
恩,ccs编译的时候,先编译哪个呢?先是头文件,然后从源文件的哪个文件先编译呢?再到哪个文件?最后到哪个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是可以修改的   例如2812中就有寄存器可以指定中断入口地址
多看看手册中的寄存器描述 ...

恩,ccs编译的时候,先编译哪个呢?先是头文件,然后从源文件的哪个文件先编译呢?再到哪个文件?最后到哪个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ccs编译的时候,先编译哪个呢?先是头文件,然后从源文件的哪个文件先编译呢?再到哪个文件?最后到 ...

头文件  宏定义等 这些  应该是在预编译的时候已经替换了
与main函数中也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  宏定义等 这些  应该是在预编译的时候已经替换了
与main函数中也有关系吧 ...

您好,我烧写Flash的时候,烧不下去,麻烦你帮我看看吧?
怎么下载到Flash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烧写Flash的时候,烧不下去,麻烦你帮我看看吧?
怎么下载到Flash啊 ...

你看看.map文件    里面的内容
不知道你的cmd是flash的还是RA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