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用STM32的时候,为什么热衷于软件模拟IIC,SPI端口?

楼主(2014-12-03):
而不用芯片上自带的硬端口,这不是浪费开发时间和资源吗?

网友A:
硬件IIC,主要是ST的调试比较麻烦,花时间;
SPI的话,估计大部分人都是用硬件SPI的;
我用硬件SPI控制过8个外设;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被代表的多了,形成了误导。
我非主流地俩种都用的硬件。

网友C:
SPI一直用的硬件,IIC还是模拟的

网友:
SPI接口一直使用硬件,IIC用过,但是遇到问题一直没解决,果断用软件模拟

网友D:
看 st,iic 的一个说明.如果 iic 死了,应该怎么办...这个办法太复杂.所以很少人用.

原因是某一天,**的 iic 协议升级了,支持多 master,于是好多厂商被坑了,然后用户又被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 st,iic 的一个说明.如果 iic 死了,应该怎么办...这个办法太复杂.所以很少人用.

原因是某一天,**的 iic  ...

怎么有*号,某一天 是哪一天?
没看明白。

网友E:
STM32F1XX系列的I2C有错误;所以用I2C硬件去实现的时候,出现的异常,很难排除;可是ST一直不承认。好象STM8也有这个问题。
但ST后续的一些产品中,申明了I2C部分进行了全新的设计。(没有问题为何要重新设计?);我被它坑的极惨。损失极大!

浪费很多的时间来查问题所在,结论是用IO端口模拟I2C的通讯正常;用硬件模块自动处理,行不通!

它不是摆设,是陷阱!

网友F:
spi用硬件的 比较方便,不用模拟时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有*号,某一天 是哪一天?
没看明白。

星号是骂人被屏蔽了.

某一天不重要,现在的芯片包括 msp430,都是复杂的 iic,支持多 master 的.从设备可以拉死 clk 阻止主设备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号是骂人被屏蔽了.

某一天不重要,现在的芯片包括 msp430,都是复杂的 iic,支持多 master 的.从设备可以 ...

也就是说 支持“复杂的iic”的芯片,用硬iic都会有问题,是吗?

网友G:
用硬I2C最好用中断,不然判断起来东西太多了,还有ST的I2C确实做得有点弱智了,很多操作,让你做你就做,把结果返给我就可以了,它自己却要干预流程,关你P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支持“复杂的iic”的芯片,用硬iic都会有问题,是吗?

用起来都麻烦.大家都不愿意用.已经成了惯例了.有很多不需要处理的东西,软件都要处理.

网友H: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能解决问题才行!

网友I:
SPI和I2C我都用的硬接口,I2C用起来就是麻烦,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SPI和I2C我都用的硬接口,I2C用起来就是麻烦,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不稳定。 ...

iic是用 中断的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iic是用 中断的吗?

用中断和DMA配合,并且和数据量有关,有点麻烦

网友J:
引用 网友E:
STM32F1XX系列的I2C有错误;所以用I2C硬件去实现的时候,出现的异常,很难排除;可是ST一直不承认。好象STM ...

1系列的I2C就是不好用,不过其它系列和SPI一样好用。

网友K(2015-08-24):
引用 网友E:
STM32F1XX系列的I2C有错误;所以用I2C硬件去实现的时候,出现的异常,很难排除;可是ST一直不承认。好象STM ...

我也不清楚这个是怎么回事,硬件确实难调一点,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硬件iic网上流传的代码都是半斤八两,直接拿来估计都是跑的问题多多的,软件的就不清楚了,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硬件的我说说我的感受,甚至有时候你操作eeprom,你的硬件iic代码写的有问题他也一样能操作,换到别的器件上去就不好使了,够奇葩吧,找也找不到原因,不过十有**还是程序问题,我就遇到过,操作eeprom一切正常,操作mpu6050就不正常,最后还是代码问题,如果用硬件iic,要很深入的看明白st手册中的操作时序,不然十有**有问题,我现在的硬件iic工作的很正常,不过想不通的是软件模拟的iic,你们怎么准确控制通讯速度,比如是100kbps,还是200kbps,还是400kbps?这个怎么确定呢?

网友L:
很郁闷,我也要用模拟IIC了~

网友L(2015-09-29):
各有各的看法,不能武断下结论!

网友M:
spi硬件还是比较好用的,省事

网友N:
硬件IIC很难调,出一些莫名其妙的bug,而且移植性不好

网友E:
第一次用IIC接口是PHI的51单片机,因为没有注意一个应答信号卡的不少时间(控制对象不给应答,只接收信号,但没应答);忽略应答后,没问题了;第二次仍是PHI的ARM,这一次控制的对象是24系列,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就是这一次,二个芯片间通讯,死的莫名其妙;如果控制仍是24C这样的芯片,我估计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24XX都搞不掂,还能称之为IIC?私下估计,IIC也只能控制24XX这些简单的东东;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我也不清楚这个是怎么回事,硬件确实难调一点,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硬件iic网上流传的代码都是半斤八两 ...

软件IIC的话,利用的是精确的时钟周期来控制电平变化的吧。具体要多少,要参看手册吧。硬件的话,因为他会固化了一些参数的调整,而且各种参数之间还有耦合,所以调起来比较麻烦。个人感觉用软件的话,通讯速度是可以做到任意的,但是用硬件,因为参数数量有限,实际上速率是有限种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我也不清楚这个是怎么回事,硬件确实难调一点,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硬件iic网上流传的代码都是半斤八两 ...

这个时钟不需要准确的,从设备的时钟完全来自主设备,所以只要差不多在从设备的支持范围内就行了。

网友Q(2017-06-15):
引用 网友K:
我也不清楚这个是怎么回事,硬件确实难调一点,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硬件iic网上流传的代码都是半斤八两 ...

“不过想不通的是软件模拟的iic,你们怎么准确控制通讯速度,比如是100kbps,还是200kbps,还是400kbps?这个怎么确定呢?”,这个速度是最高支持的速度,你只要比它慢就好了。

网友R:
我也是用的硬件IIC,速度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S:
硬件IIC我用不起来啊,只能模拟了,SPI倒是用的硬件!

网友S(2018-06-28):
I2C我也是想用硬件的,可是没调通,只好使用模拟了!SPI硬件的好调试,一直用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