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咨询I.mx6平台的ddr3兼容问题

楼主(2014-12-03):
请问:
     如果参考Sabresd-SDB平台,把cpu改成I.MX6SOLO,ddr部分怎么修改?
        因为solo只支持32位ddr3架构(2片),而Sabresd-SDB平台是64位ddr3架构(4片),是否直接删除高32位(d32-d63的连线)两片就可以,其他线需要改动吗??

谢谢!!

网友A:
对,只删除高32位与两片DDR3相关的连线就可以了,低32的DDR3线不用动。

网友B:
感谢楼上朋友热心回复哈,楼主可以查看一下哈。还有关于DDR的配置,你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792090-1-1.html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Sabresd-SDB平台可以使用solo,只焊接低位32位的ddr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Sabresd-SDB平台可以使用solo,只焊接低位32位的ddr吗??

恩,硬件上只焊接低32位数据线对应的两片DDR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