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32位的数组与8位的指针数组

楼主(2014-12-03):
定义了数组u32 buffer[100];
现在 我想用函数u16  USART2_PushByte(u16 Len ,u8 *Buff),将上面的数组发送出去,主要是函数的形参
u8 *Buff  这里怎么写啊??
写成USART2_PushByte(12,buffer),
    或USART2_PushByte(12,&buffer[0]),都不行
  或者u8 *p;    p=buffer; USART2_PushByte(12,p)这样编译没问题,但是运**死在下面的函数中了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网友A:
USART2_PushByte(12,buffer);
这样就可以;
并把buffer定义成8位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ART2_PushByte(12,buffer);
这样就可以;
并把buffer定义成8位的看看;

貌似我没说清楚,,数据为32位的数组,而函数只支持8位的指针。  刚查资料 发现 这样就可以了(u8 *)pSPI.edatabuf)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我没说清楚,,数据为32位的数组,而函数只支持8位的指针。  刚查资料 发现 这样就可以了(u8 *)pSPI. ...

pSPI.edatabuf 是什么?

网友C:
buffer是32位指针,把它强制转型为8位指针就可以。
USART2_PushByte(12,(u8*)buffer);

这里是数组,每个元素都是u32。其实即使是结构体,里面的元素类型不一定一样的,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访问它的任一个字节。

网友D:
实现;
void  USART2_PushBuf(u8 *Buff, u16 Len )
{
  u8 i;
  for(i=0; i<len; i++)
  {
     USART2_SendByte(*(Buff + i));  /* 打比方,并非真正的函数 */
  }
}

调用;
USART((u8*)buf, (u16)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