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添加.c文件后编译出现的情况

楼主:
---------------------------
μVision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USB\以后 - 副本\Project\USB_Host_Examples\HID\MDK-ARM\Discover-More_USBH-FS\Project.map

File has been changed outside the editor, reload ?
---------------------------
是(Y)   否(N)
---------------------------
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么?怎么解决?

网友A(2014-12-03):
我一般选择Y;
同时打开了2个工程了吧;

网友B:
这是你用外部的编辑器查看了这个,MAP文件,并没有在意地做了修改
或者开了两个 UV4 开发环境打开同一个工程, 一个uv4编译后,另一个uv4就会提示这个问题(如果打开了 .MAP) 文件.
无关紧要, Y 就是了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我差点都忘了,问题解决了。

现在正在弄USB,还得麻烦你们!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