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if等指令消耗的时间请教

楼主(2014-12-03):
前提:选用Keil4软件,AT89C52单片机,30MHz晶振

单指令时间为:0.4us

简单编写了一个程序: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Timer=0;
void main()
{
        Timer++;
        if(Timer==2)
                P1=0XFE;
         if(Timer==3)
                P1=0XFc;

然后用Debug看Timer++和if语句消耗的时间,
Timer++的汇编指令包括:
C:0x008F    900000   MOV      DPTR,#C_STARTUP(0x0000)   //2指令周期
C:0x0092    E0       MOVX     A,@DPTR                    //2指令周期
C:0x0093    04       INC      A                           //1指令周期
C:0x0094    F0       MOVX     @DPTR,A                     //2指令周期
if汇编指令:
C:0x0095    E0       MOVX     A,@DPTR                //2指令周期
C:0x0096    FF       MOV      R7,A                    //1指令周期
C:0x0097    B40203   CJNE     A,#0x02,C:009D           //2指令周期

我计算下来的时间为Timer++:3.2us,if:1.2us
但为什么Debug观察的时候,Timer++执行完后时间增加了280us,if判定完成后时间增加了120us

谢谢!!!

网友A:
奇怪的代码,竟然不写个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代码,竟然不写个循环

C语言 while循环不是可以不写吗??

我这个只是简单的看一下,时间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C语言 while循环不是可以不写吗??

我这个只是简单的看一下,时间而已,!! ...

单片机的C和TC不一样,TC不用写while(1)是因为操纵系统帮你做了,单片机没有人帮你的,必须要有主循环,不然程序就顺着跑下去了。

网友C:
楼主很细心, 支持一下.
你数的指令周期数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在于调速器啊.
软件做的不够准确, 将就着吧.

网友D:
不可能,

晶掁设置对了没有

网友D:
0.00017520-0.00017480=0.0000004

网友D:
有个图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细心, 支持一下.
你数的指令周期数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在于调速器啊.
软件做的不够准确, 将就着吧. ...

你的意思是Keil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

晶掁设置对了没有

晶振设置的是30MHz的,你选的芯片是不一样的吧!!指令看起来都不一样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晶振设置的是30MHz的,你选的芯片是不一样的吧!!指令看起来都不一样啊!! ...

选的AT89C52,频率30M
编译小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C和TC不一样,TC不用写while(1)是因为操纵系统帮你做了,单片机没有人帮你的,必须要有主循环, ...

谢谢,

网友D:
来个大模式的

网友D:
0.00018560-0.00018280=0.0000028

也才2.8US嘛,也才几条指令,有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0018560-0.00018280=0.0000028

也才2.8US嘛,也才几条指令,有不对吗

对对!!明白了!!

我也是这么算的,我直接用的560-280,然后就直接加了单位us,,

谢谢!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