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模块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4-12-03):
  我手里在做一个开发,核心版是根据TQ210开发版的。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在装gps模块(天线+模块一体的哪种)的时候,放到盒子里 和核心板很近的时候 就无法定位,搜索不到卫星。拿到盒子外面就可以。我加过屏蔽罩,粘过屏蔽胶带,可始终会有这样的问题。想请问有没有前辈以前开发过类似的产品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望不吝赐教。在此谢过。

网友A:
不清楚啊,干扰不应该那么大阿
你在室内测试的?我知道一般的gps测试需要在室外

楼主:
在室外测试,这个模块的工作环境还是有了解的。
我也很疑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记得问过厂家,他们说曾经有人使用他们的模块开发产品,也遇到过搜不到卫星失败的案例,记不太清楚是他们因为靠摄像头太近还是靠近某个芯片太近造成的。

网友B:
说明你的系统内电磁噪声过高,这个跟电路设计以及PCB的布局走线都有关,注意远离噪声源并抑制噪声的线路耦合。

网友C:
你看看手机板子怎么设计的,你这个核心板,肯定不适合无线应用的。
另外,没有RF经验的人,说是做过屏蔽处理,我肯定你的屏蔽措施肯定不合格。

网友D:
哪家的模块
你怎么装的
拍个你装配实物图来看看

网友E:
不清楚,干扰不应该那么大,帮你顶一下!

网友F:
肯定是核心板磁场大,屏蔽没有做好所致!

网友G:
GPS接收的RF信号是比较微弱的,比较容易被干扰,核心板部分的电磁辐射是比较大的,那一块频率很高,一般是要加屏蔽的,屏蔽罩要充分接地。另外你说的盒子是不是金属的。贴个图看一下比较好分析。

网友H: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坑死了,你解决没

楼主:
这个问题,我暂时性的解决了,做法是:起初电源是从电源板子的3.3v芯片供给的,我改成5v转3.3v的芯片供电,有明显好转,之后我在tq210的核心板上面贴了整张的屏蔽带粘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的系统内电磁噪声过高,这个跟电路设计以及PCB的布局走线都有关,注意远离噪声源并抑制噪声的线路耦 ...

您说的pcb走线是指 gps模块到tq210核心板的部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手机板子怎么设计的,你这个核心板,肯定不适合无线应用的。
另外,没有RF经验的人,说是做过屏蔽处 ...

嗯,肯定经验比较少,正在努力查缺补漏。
您说是tQ210开发板不适合无限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GPS接收的RF信号是比较微弱的,比较容易被干扰,核心板部分的电磁辐射是比较大的,那一块频率很高,一般是 ...

由于仪表内部空间有限,所以tq210核心板上面位置没有加金属屏蔽罩,只是贴了2张屏蔽粘胶。估计这样处理以后会出现隐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pcb走线是指 gps模块到tq210核心板的部分吗?

不是那么简单,要整体性考虑,EMC设计从来都是基于整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肯定经验比较少,正在努力查缺补漏。
您说是tQ210开发板不适合无限应用? ...

一般的开发板,特别是高主频的板子,肯定不适合无线应用。
无线应用,肯定要滤波、屏蔽处理的,走线也很讲究,开发板,有几个会这么讲究呢。
你说的屏蔽,贴一些导电布之类的,也要讲究贴法,要求完全屏蔽才可以,漏很大的缝隙,效果肯定不如意。

楼主:
各位前辈 经过几天的努力,进一步发现。外接个电源对模块供电(共地)就可以实现定位, 不会受其干扰,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应该怎么处理,希望大家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 经过几天的努力,进一步发现。外接个电源对模块供电(共地)就可以实现定位, 不会受其干扰,如果 ...

说明你的内置电源设计不合理,噪声太大了。估计,你的内置电源是开关电源吧。

楼主:
不是开关电源,我锂电池供电。几块芯片也是以前产品上用到过的。我用示波器看 gps模块供电直流部分也比较平滑。找个问题困扰我一个多星期了,还望各位前辈 老师们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