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无外部信号输入情况下在输入和输出端测到电压,求问

楼主(2014-12-03):
图为出现问题的电路,PCB图是自己画的焊的板子,PCB图是相应的元器件连接图,,但运放在没有外来输入信号的情况下(DAC1/PA4信号还没连接),竟然在输入2端口和输出 1端口测到电压,是不是跟随的原因,请问可能会有哪些情况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A:
2、3脚弄颠倒实在是不应该哈
即使2、3脚没接错下,运放的输入也是不可以悬空的,悬空下输出脚是什么电压不确定的

楼主:
哦哦~万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脚弄颠倒实在是不应该哈
即使2、3脚没接错下,运放的输入也是不可以悬空的,悬空下输出脚是什么电压不 ...

那如果改过来之后,我直接输入电压可否,加不加电阻没关系吧!我可怜的板子呀!

如果改过来,而且跟随器输入端电阻接地,如果电阻值不合适,没有输入信号时,输出还是有电压,大小与运放块参数有关。

网友A:
只要输入不浮空,输出电压就是可预知的

网友B:
LZ这运放,选得还是比较高大上的。

网友A:
应该是没成本压力的产品

网友C:
应该是运放的内部的偏置电压

网友D:
这电路设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3脚弄颠倒实在是不应该哈
即使2、3脚没接错下,运放的输入也是不可以悬空的,悬空下输出脚是什么电压不 ...

:lol

网友F:
引用 网友A:
2、3脚弄颠倒实在是不应该哈
即使2、3脚没接错下,运放的输入也是不可以悬空的,悬空下输出脚是什么电压不 ...

:P

楼主:
呵呵,申请的样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