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j-link怎么少不了程序

楼主(2014-12-03):
(无正文)

网友A:
仿真器都没有选对,你的截图出现的是ULINK!!!!
先点击options->debug选项,下拉选择J-LINK试下

网友B:
哥,仿真器你没选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都没有选对,你的截图出现的是ULINK!!!!
先点击options->debug选项,下拉选择J-LINK试下 ...

我已经选择了j_link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仿真器你没选对啊!!

我选的是j_LINK,它就提示没有找到U_LINK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选的是j_LINK,它就提示没有找到U_LINK

谢啦,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都没有选对,你的截图出现的是ULINK!!!!
先点击options->debug选项,下拉选择J-LINK试下 ...

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啦,已经解决!

怎么解决的?有两个地方要选JLINK,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有两个地方要选JLINK,对吧?

对的,utilities这里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