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一下有关RC时间常数的问题

楼主(2014-12-03):
各位大侠,
    我想请问一下,在下面的电路图中,电路的时间常数等于R6*C2吗?需不需要考虑R1、R2、C1、R4所构成的滤波电路的时间常数。还有就是在考虑时间常数时,是不是只要有电容就要考虑进去。在这方面懂的不是很多请大家指点一下,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的?~~~~~~~~~~~~~~谢谢;

网友A:
不是,通常rc常数在电阻电容串联情况下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顶吧

恩,谢谢了,这个电路纠结了好多天,等待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通常rc常数在电阻电容串联情况下才有意义。

恩,好的,那我问一下,这个电路的rc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A:
不好意思,看不明白电路,好像少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不明白电路,好像少了什么。

是电源,输入信号吗?我没画出来了

网友A:
    前面部分像是一个积分电路,但是缺少了RC常数中的那个R,中间是滤波电路吧?后面是同相比例放大,输出应该是正弦波的上半部分,不过还要看输入了。
    基本功不够,说的不一定对,这只是我的水平,楼主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