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5.12怪事

楼主(2014-12-03):
TM4C123 launchpad。。。刚刚在MDK 5.12下把编译好的程序下到flash里去,板子正常运行了。然后一按板子复位键,程序没了。不信邪的我又打开ccsv6烧了个程序到板子里去,按了复位键程序还在。。。。然后又mdk关了再开了下,编译,烧录,按复位键,程序竟然又还在。。。怪。。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你觉得“没了”,可以用J-flash等工具把FLASH读出来。

最大可能是你的程序有些地方不太妥当,如不能抗优化等,结果在线下载可以后可以RUN,冷启动无法RUN。

网友C:
所谓的程序没了,要读一下FLASH,看看到底是不是是不是没了。
另外,也可能有硬件不稳定或者初始化代码不可靠的可能

网友D:
还有可能是,你根本就没下载的FLASH中去,只是仿真跑了一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