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定时中断标志

楼主(2014-12-04):
请问AVR的定时中断,用查询方式,T0V1,假如 不通过软件清零,定时器会不会停止不计数了啊

楼主:
还有比较匹配的时候,OCF2置位,假如不通过软件置一清零,下次会不会不产生匹配波形输出了啊,程序中没用中断

网友A:
通过软件清零,也不回停止计数。

网友B:
不会停止,清除不清除与计数停止不停止无关

楼主:
那么程序中不用中断,用查询的时候,标志位要不要清除,不清除是不是定时器停止定时了啊

网友A:
要清除。不会停止定时。

楼主:
那不请除会出现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