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libusb-win32 生成的驱动 win7 64位能否正常调用

楼主(2014-12-04):
我用libusb-win32 生成的驱动 我们这边一直在win32 系统上运行,我用 C#编写的上位机程序调用 libusb驱动。 在win7 和xp32位熊上运行正常。
在win7 64位上  驱动也安装正常 ,但程序调用 驱动时报错。

有大神用过么 ?  希望指导指导。

网友A:
WIN8.1 64bit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8.1 64bit用不了

那win7 64位可以用么? 我这安装正常 应用程序调用出错。

网友B(2015-07-21):
这位解决了吗,我正好和你相反,WINXP 32位驱动安装不正常,WIN7 64位正常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LIBUSB-WIN32?

网友C:
慢慢来就可以知道了,多试几次

楼主(2015-09-13):
可以的 ,帖子好久没来,32位和64位都没问题。

网友D(2015-11-06):
没有问题的啊!我直接利用libusb-win32里面的工具为声卡(usb接口的)生成驱动,并且可以用它提供的demo中的API对USB的端点0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受。  可是声卡的功能就没了,  哎!目前又采用windows自带的usbaudio.sys作为驱动,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发送数据到usb端点0了,头都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