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关机

楼主(2014-12-04):
直接在单片机的供电管脚加一个开关控制单片机的开关机可行吗,有什么坏处?谢谢大家!

网友A:
开关开通和闭合瞬间有尖峰出来吧,时间长了应该会影响使用.

楼主:
加几个电容滤波怎么

网友A:
可以加RC吸峰,最好示波器量量。

网友B:
是否可行要看你的整体电路,如果有强上拉型IO与你的MCU直连,只切断MCU的供电端是无效的。

网友C(2016-07-14):
能否用单个按键加软件实现开关机?

网友D:
供电部分使用双稳态电路+MOS管,不需要软件控制。

网友E:
就算你不加开关也要加电吧,加电的冲击不一定比开关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