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KE06 Flash 扇区大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2-04):
楼主你好
512 bytes
这个参数通常在芯片参考手册里可以找到,不同的芯片扇区也是不同的。
请看MKE06P80M48SF0RM的“18.3.2 Flash memory map”章节描述:

楼主:
那么64kB的芯片,在哪里写了扇区的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64kB的芯片,在哪里写了扇区的大小?

我在2楼表述有些歧义,应该是Kinetis 不同系列(K\L\E\EA)的扇区有些不同。
KE06这款扇区就是在这个手册里写的512by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