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中那颗片子CAN和SPI速度最高呢

楼主(2014-12-04):
现在需要选择CAN和SPI的最高的片子要求越高越好,请问K10 - 120 MHz 中CAN 和SPI有多高呢

网友A:
楼主你好
通常模块的通信速率这种参数都可以在芯片对应数据手册里找到。
那你可以从K10P144M120SF3的“6.8.3 DSPI switching specifications (full voltage range)”章节找到SPI的速率参数。

K10 120MHz的FlexCAN支持1MHz bit rate

网友A:
请问你是新产品选型吗?
如果是新产品选型,建议使用K22 120MHz系列取代K10 120MHz系列。
因为K22 120MHz属于第二代K2产品,K2产品在价格、低功耗、软件支持等各方面都更具优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新产品选型吗?
如果是新产品选型,建议使用K22 120MHz系列取代K10 120MHz系列。
因为K22 120MHz属 ...

补充一下第二代K2产品的知识:
楼主可以结合演讲稿观看:【FTF技术培训课程】下一代Kinetis K系列-K2,及L系列MCU介绍里的中文视频进行了解。

楼主:
恩 新产品选型 要求CAN和SPI的速度越快越好

K22有没有demon呢 带CAN收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新产品选型 要求CAN和SPI的速度越快越好

K22有没有demon呢 带CAN收发的

如果你下载了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KINETIS_SDK: 用于Kinetis MCU的软件开发套件
那么在其安装路径下就可以找到:
C:\Freescale\KSDK_1.0.0\demos\flexcan_uart

楼主:
那个是K64的DEMON,没有K22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K64的DEMON,没有K22的吗

楼主你好
下次回帖请主要要点击我那层楼里的回复按钮,这样系统才会有系统提醒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K64的DEMON,没有K22的吗

由于这款TWR-K22F120M: Kinetis K22塔式系统模块开发板搭载的是K22FN512VDC12芯片没有CAN模块,所以在SDK里没有这个开发板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这款TWR-K22F120M: Kinetis K22塔式系统模块开发板搭载的是K22FN512VDC12芯片没有CAN模块,所以在SDK ...

CAN有没有推荐的FSL高速CAN收发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N有没有推荐的FSL高速CAN收发器呢

请从:Freescale ->模拟电子与电源管理 ->收发器 -> CAN物理接口页面查找适合你的CAN收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从:Freescale ->模拟电子与电源管理 ->收发器 -> CAN物理接口页面查找适合你的CAN收发器。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用客气呢!
下次遇到问题欢迎再来飞思卡尔MCU论坛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从:Freescale ->模拟电子与电源管理 ->收发器 -> CAN物理接口页面查找适合你的CAN收发器。
...

我看了下 ,貌似没有3.3V 高速的CAN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 ,貌似没有3.3V 高速的CAN呢

MC33901: 面向汽车电子应用的高速CAN收发器
MC34901: 面向工业应用的高速CAN收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33901: 面向汽车电子应用的高速CAN收发器
MC34901: 面向工业应用的高速CAN收发器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