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关于wifi-uart的一点疑问(新手级)

楼主(2014-12-04):
手头上有2套usb转uart ,2套wifi转uart的板子。wifi模块是simplewifi的模块,不知大家有没有用过。
现在想单纯的进行一下无线通讯后,在电脑上位机显示数据。
我把板子切换到手动模式,即常见的使用AT+命令的模式。(AT+命令的话应该比较常见,各个厂家的命令也大同小异吧,新手见解,不知是否正确?)
然后把wifi模块设定为adhoc工作,设定了两块wifi的各自的IP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都设定为一样的。
具体为:
    IP: 192.168.2.10  /  192.168.2.11
    网关: 192.168.2.1
    子网掩码:255.255.255.0
设定好上述之后,我想用 AT+SKCT 命令来建立一个socket的服务器和客户端。
从而让两块板子通讯。
但是 在使用AT+SKCT命令时,始终返回命令格式错误
我输入的命令为  AT+SKCT=0,1,10,80,5
即建立服务器,TCP协议,Timeout为10秒,端口号80,socket号为5。

问题:
    上面的SKCT的命令总是返回格式错误,但是由于对这些命令不明白,所以不知道正确的格式应该如何吗?
    另外,在建立socket服务端时,是否可以在adhoc模式下吗?还是要在AP模式下?
    目前是单片的设定都还没有好,更别说是通信了。
    我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两块板子进行通信并读取数据。如果有其他好的方式可以实现的话,请高手指教。

楼主:
没人知道么?还是太简单了,大牛都不屑回答呀?
自顶一下,期待大牛来指教一下

网友A:
串口转的WIFI不属于标准化的方案,具体需要去咨询模块制造商。

网友B(2015-02-02):
汉枫WIFI模块LPB100串口转换5V电平底板STW100M1,插针插座接口。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2&fromuid=52994

网友B:
一般要咨询模块代理商,或者原厂的FAE。
通常来说,每家的AT指令和时序都有一些不同。
另外要注意指令格式和间隔时间,有TCP/IP调试工具+串口调试工具,硬件要有串口板,这样就齐了。
提醒:模块一定要先进入命令模式,AT指令才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