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不共地如果我做好防护可以把故障限制为通讯失败吗?

楼主(2014-12-04):
一个项目,我们提供设备,客户安装,结果客户没把两端设备共地,就接了2根线。室外100多米的浅沟埋设的485线,经常被雷劈坏,现在想改造,要客户接地估计够呛,我只希望雷击时不要击坏我的设备就好了,暂时通讯不通还是可以容忍的。这样的话,我在我这端把防雷做好,我这端接好大地是不是就能保证击不坏我了,至于线上那端的设备,死道友不死贫道就好了。他不坏怎么能显示出我们的稳定性呢?

网友A:
思想正确
你的设备要做好防雷工作,保护地接好;如果你设备这边保护地不能保证,那么通信隔离电源要选隔离电压等级高的;
“死道友不死贫道”虽然听着损但实际;

还有一点要注意,485两端接了地线未必好(因为设备两端的地未必是等电位,例如电厂应用、一个设备没有可靠接PE);
我公司设备就是在电厂应用,施工都接了3根线(有地线),由于电厂环境,远端设备地线上会有几十V的电压,
连接了地线反而形成回路,485芯片直接爆了(加上替换的,几乎百分之百爆过),后来直接把地线剪了,反而故障率低了

网友B:
室外通讯做好防雷 是必须的

网友C:
是否共地跟防雷无关,防雷有专门的做法,去通信技术栏目查老帖,有关问题讲过很多次了。

楼主(2016-06-20):
引用 网友A:
思想正确
你的设备要做好防雷工作,保护地接好;如果你设备这边保护地不能保证,那么通信隔离电源要选隔离 ...

你的爆的设备有接防雷模块和做隔离吧?大地和信号地是怎么接的?探讨一下?

网友A:
不是防雷模块,是压敏电阻,两端地不一个点位,压差高了,那么压敏电阻就变成导体了(本来是保护A/B的,结果变成向A/B引入电压了),如果两端压敏电阻参数有差别,耦合到A/B上就有电压了,我们的就是这么烧的,

楼主:
看一下“关于RS485隔离防雷的信号地和大地的处理的疑问”我的帖子,
你用的是不是方案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