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占空可调的PWM波延迟半个周期

楼主(2014-12-04):
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关于BUCK三电平方面的,需求:根据占空比可调的PWM波产生延迟半个周期的PWM波。

大致过程:通过ICL8038产生频率为25K的三角载波(ICL8038同时可以产生25K的方波),然后跟PID误差调制生成PWM波,然后需要将该PWM波延迟半个周期(这半个周期可以有ICL8038输出的方波直接得到)。

各位高手可不可以有什么电路可以得到很精确的延时

网友A:
ICL8038产生方波和三角波是靠RC多谐振荡器,其频率不是很稳定。
频率变化了,当然周期也随之变化,那么“延迟半个周期”的延迟时间也要随之变化。这比较麻烦。
如果三角波是用DSP等芯片由程序产生,那么延迟半个周期也可以由程序产生,很方便,也很准确。

楼主:
DSP不行,导师不会,不让用。虽然频率变了,但是ICL8038可以输出跟三角波同频率的方波,可不可以用该方波来延时呢

网友B(点评):
先移相半周期,再调制成PWM,这样两个PWM就相差半周期。

网友C:
互补输出?

网友D:
单靠硬件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