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以下语句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
请教,以下语句表达什么意思?
FLASH_Program( VERIFIED_SECTOR*FLASH_SECTOR_SIZE,&u8DataBuff[0],256 );

FLASH_SECTOR_SIZE = 512
VERIFIED_SECTOR=32

网友A(2014-12-04):
楼主你好
请问这个函数是在哪里找到的?
是否有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KEXX_DRIVERS_V1.2.1_DEVD : FRDM-KEXX Driver Library Package.

楼主:
再请教以下二个函数的区别
uint16_t FLASH_EraseSector(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擦除某个扇区嘛?
uint16_t FLASH_EraseVerifySection(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uint16_t uiLongWordCount);  //这个是什么操作?

楼主:
否有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KEXX_DRIVERS_V1.2.1_DEVD  : FRDM-KEXX Driver Library Package

是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地

使用驱动请先看API函数介绍:file:///C:/KEXX_DRIVERS_V1.2.1_DEVD/kexx_drv_lib/refman/ke06/group__nvm__api__list.html

楼主:
使用驱动请先看API函数介绍:file:///C:/KEXX_DRIVERS_V1.2.1_DEVD/kexx_drv_lib/refman/ke06/group__nvm__api__list.html

复制如下:
FLASH_EraseVerifySection ( uint32_t         u32NVMTargetAddress,
                           uint16_t         u16LongWordCount
                         )
[in]        u32NVMTargetAddress,:        target address in NVM, must be longword aligned.
[in]        u16LongWordCount,:        number of longwords to be verified.               //这是几个意思?不明白。

网友A:
FLASH_Program( VERIFIED_SECTOR*FLASH_SECTOR_SIZE,&u8DataBuff[0],256 );
FLASH_SECTOR_SIZE = 512
VERIFIED_SECTOR=32

其实就是给目标Flash地址写数据,目标flash起始地址就从u32NVMTargetAddress开始,待写入的值地址在pData,最后就是需要写的长度u16SizeByte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以下二个函数的区别
uint16_t FLASH_EraseSector(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擦除某个扇 ...

uint16_t FLASH_EraseSector(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就是擦除某个扇区
uint16_t FLASH_EraseVerifySection(uint32_t wNVMTargetAddress, uint16_t uiLongWordCount);  //这个是擦除后再检查是否正确擦除

这个底层调的flash command是不一样的,请看参考手册MKE06P80M48SF0RM的“Table 18-11. Flash commands”表格所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