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设置CC1101的发送速度?

楼主(2014-12-04):
我现在发送一包数据20个字节,示波器测GDO2高电平时间居然7ms多,怎么加快发送速度?
求有经验的人指导~

网友(2015-02-28):
改那个通讯速率吧

网友A(2015-12-18):
我设置CC1101工作速率是20kbps的,RW=58KHZ,deviation = 10khz.broadcast方式。 一个数据包的格式为:4B preamble+4B SYNC+1B length+5B data+2B CRC,打开GDO检测发送寄存器空。测得值大约16ms。这样计算起来的数据速率根本是不38.4kbps啊。寄存器设置是按照smart studio设置的。发送3字节用时14.08ms,接收3字节用时8ms。
数据packet格式设置不变,速率为9.6kbps时,发送5字节用时31ms,接收3字节用时16ms。
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CC1101工作速率是20kbps的,RW=58KHZ,deviation = 10khz.broadcast方式。 一个数据包的格式为:4B p ...

原来我的MDMCFG1中关于preamble的字节数设置错误了,设置成0x72,对应的preamble数量就是2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