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结构

楼主(2014-12-04):
循环结构是程序中一种很重要的结构。其特点是,在给定条件成立时,反复执行某程序段,直到条件不成立为止。给定的条件称为循环条件,反复执行的程序段称为循环体。C语言提供了多种循环语句,可以组成各种不同形式的循环结构:
        用goto语句和if语句构成循环;
        用while语句;
        用do-while语句;
        用for语句;
一  goto语句
goto语句是一种无条件转移语句, goto 语句的使用格式为:
     goto  语句标号;
其中标号是一个有效的标识符,这个标识符加上一个“:”一起出现在函数内某处,执行goto语句后,程序将跳转到该标号处并执行其后的语句。另外标号必须与goto语句同处于一个函数中,但可以不在一个循环层中。通常goto语句与if条件语句连用,当满足某一条件时,程序跳到标号处运行。
【例】用goto语句和if语句构成循环求 1+2+3+......+100的和。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sum=0;
    i=1;
    loop: if(i<=100)
          {   sum=sum+i;
        i++;
        goto loop;
    }
    printf("%d\n",sum);
    return 0;
}
二while语句
while语句的一般形式为:
    while(表达式) 语句
其中表达式是循环条件,语句为循环体。
while语句的语义是:计算表达式的值,当值为真(非0)时, 执行循环体语句。其执行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例】用while语句计算从1加到100的值。用传统流程图和N-S结构流程图表示算法,见图: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sum=0;
    i=1;
        {
        while(i<=100)
       sum=sum+i;
       i++;
    }
    printf("%d\n",sum);
    return 0;
}
【例】统计从键盘输入一行字符的个数。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n=0;
    printf("input a string:\n");
    while(getchar()!='\n') n++;
    printf("%d",n);
    return 0;
}
本例程序中的循环条件为getchar()!='\n',其意义是,,只要从键盘输入的字符不是回车就继续循环。循环体n++完成对输入字符个数计数。从而程序实现了对输入一行字符的字符个数计数。
使用while语句应注意以下两点。
1) while语句中的表达式一般是关系表达或逻辑表达式,只要表达式的值为真(非0)即可继续循环。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0,n;
    printf("\n input n:    ");
    scanf("%d",&n);
    while (n--) printf("%d  ",a++*2);
    return 0;
}
本例程序将执行n次循环,每执行一次,n值减1。循环体输出表达式a++*2的值。该表达式等效于(a*2; a++)。
2) 循环体如包括有一个以上的语句,则必须用{}括起来,组成复合语句。
三do-while语句
do-while语句的一般形式为:
这个循环与while循环的不同在于:它先执行循环中的语句,然后再判断表达式是否为真,如果为真则继续循环;如果为假,则终止循环。因此,do-while循环至少要执行一次循环语句。其执行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例】用do-while语句计算从1加到100的值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sum=0;
    i=1;
do
{
       sum=sum+i;
        i++;
    }
    while(i<=100);
    printf("%d\n",sum);
    return 0;
}
同样当有许多语句参加循环时, 要用"{"和"}"把它们括起来。
【例】while和do-while循环比较。
1) while循环: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sum=0,i;
    scanf("%d",&i);
    while(i<=10)
{
        sum=sum+i;
        i++;
    }
    printf("sum=%d",sum);
    return 0;
}
2) do-while循环: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sum=0,i;
    scanf("%d",&i);
    do
{
        sum=sum+i;
       i++;
    }
    while(i<=10);
    printf("sum=%d",sum);
    return 0;
}
四for语句
    for(表达式1; 表达式2; 表达式3)  语句
它的执行过程如下:
1.        先求解表达式1。
2.        求解表达式2,若其值为真(非0),则执行for语句中指定的内嵌语句,然后执行下面第3)步;若其值为假(0),则结束循环,转到第5)步。
3.        求解表达式3。
4.        转回上面第2)步继续执行。
5.        循环结束,执行for语句下面的一个语句。

for语句最简单的应用形式也是最容易理解的形式如下:
        for(循环变量赋初值; 循环条件; 循环变量增量)  语句
循环变量赋初值总是一个赋值语句,它用来给循环控制变量赋初值;循环条件是一个关系表达式,它决定什么时候退出循环;循环变量增量,定义循环控制变量每循环一次后按什么方式变化。这三个部分之间用分号(;)分开。例如:
for( i=1; i<=100; i++ )  sum=sum+i;
先给i赋初值1,判断i是否小于等于100,若是则执行语句,之后值增加1。再重新判断,直到条件为假,即i>100时,结束循环。相当于:
i=1;
while(i<=100)
{
         sum=sum+i;
    i++;
}
对于for循环中语句的一般形式,就是如下的while循环形式:
    表达式1;
    while(表达式2){
        语句
        表达式3;
    }
使用for语句应该注意:
1) for循环中的“表达式1(循环变量赋初值)”、“表达式2(循环条件)”和“表达式3(循环变量增量)”都是选择项,即可以缺省,但分号(;)不能缺省。

2) 省略了“表达式1(循环变量赋初值)”,表示不对循环控制变量赋初值。

3) 省略了“表达式2(循环条件)”,则不做其它处理时便成为死循环。例如:
for( i=1; ; i++ )  sum=sum+i;
相当于:
i=1;
while(1)
{
    sum=sum+i;
    i++;
}
4) 省略了“表达式3(循环变量增量)”,则不对循环控制变量进行操作,这时可在语句体中加入修改循环控制变量的语句。例如:
for( i=1; i<=100 ; )
{
   sum=sum+i;
    i++;
}

5) 省略了“表达式1(循环变量赋初值)”和“表达式3(循环变量增量)”。例如:
for( ; i<=100 ; )
{
         sum=sum+i;
    i++;
}
相当于:
while(i<=100)
{
         sum=sum+i;
    i++;
}

6) 3个表达式都可以省略。例如:
    for( ; ; )  语句
相当于:
    while(1)  语句
7) 表达式1可以是设置循环变量的初值的赋值表达式,也可以是其他表达式。例如:
for( sum=0; i<=100; i++ )  sum=sum+i;
8) 表达式1和表达式3可以是一个简单表达式也可以是逗号表达式。
for( sum=0,i=1; i<=100; i++ )  sum=sum+i;
或:
for( i=0,j=100; i<=100; i++,j-- )  k=i+j;

9) 表达式2一般是关系表达式或逻辑表达式,但也可是数值表达式或字符表达式,只要其值非零,就执行循环体。例如:
for( i=0; (c=getchar())!=’\n’; i+=c );
又如:
for( ; (c=getchar())!=’\n’ ; )
    printf("%c",c);
循环的嵌套
【例】循环嵌套的应用。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 j, k;
    printf("i j k\n");
    for (i=0; i<2; i++)
        for(j=0; j<2; j++)
            for(k=0; k<2; k++)
                printf("%d %d %d\n", i, j, k);
    return 0;
}
五
四种循环的比较:
•        四种循环都可以用来处理同一个问题,一般可以互相代替。但一般不提倡用goto型循环,不但因为其蹩脚,我们也极力建议不要使用goto语句,尽量使用其他语句代替。
•        while和do-while循环,循环体中应包括使循环趋于结束的语句。
•        for语句功能最强,也最常用。
•        用while和do-while循环时,循环变量初始化的操作应在while和do-while语句之前完成,而for语句可以在表达式1中实现循环变量的初始化。

楼主:
学习C语言对循环结构的一点认识和总结。。
姓名:赵晨阳
班级:自动132
学号:1306163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