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头一次画贴片元件的板子,感觉无从下手,请指教

楼主(2014-12-04):
以前一直都是画直插元件的,正面画平行线,背面画垂直线,最近想学习一下画贴片元件的板子,感觉挺别扭的,来请教一下各位画贴片元件的板子是不是跟画直插元件的板子一样,也是正面画平行线,背面画垂直线呢?贴片元件管脚都是在正面,走到背面都要画过孔,有什么技巧吗?
这个板子自己看着画得都挺烂的

网友A:
反正比我好

楼主:
不会吧,老兄,贴片元件的板子怎么画着这么别扭呢

网友B:
看来你的贴片电阻电容 焊盘做的不漂亮 至少比例不对 看着别扭
另外 贴片板子 调整器件位置,走线就短了 过孔自然少了

网友C:
思维还是太拘泥于术,合理是PCB所追求的道

楼主:
贴片电阻电容都是用的库里自带的0805,调整一下阻容元件的位置确实可以减少过孔,谢谢指教

网友D:
地线和电源线,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大忌。

网友E:
能直接连过去的就不用画过孔了吧。

网友F:
AD自带库里的0805,其中有两个实际焊盘尺寸都比较小,如果楼主想自行手工焊接,建议不要用这个焊盘,会比较费事。

网友G:
布局的苛刻导致布线的艰难!楼主慎重啊!

网友H:
这是纯粹乱搞

网友I:
看过书了吗?

网友J:
感觉简单的电路没太大的要求,如果板子小元器件多,在互相不干扰的情况下,双面都可以放贴片元器件的。

网友K:
这只管连接上就行了吗

网友L:
建议找些高大上的板子来参考一下,最好是跨国大公司的板子。

楼主:
确实需要多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纯粹乱搞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吧: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线和电源线,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大忌。

要不全靠北?

网友M:
請儘量不要使用過孔

网友N:
能画多糟糕就画多糟糕 然后送去加工 板子到手就知道怎么改进了 要交学费的

网友O:
布局啊, 首要的是元件布局。。改下元件布局,能省多少过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布局啊, 首要的是元件布局。。改下元件布局,能省多少过孔啊··

嗯,谢谢,有空改一下布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不全靠北?

地线和电源是成对走的。可以并排走,也可以正反面走,不要各走各的就可以。
另外,关于过孔:
过孔没什么大问题,不需要花精力去减少过孔。
过孔多会增加成本,不过工厂又不跟你算过孔,都是按面积算的。
工艺差的厂的过孔可能会不良,这时候应该增加过孔孔径。减少线路换层更好。
过孔会比较占面积。布高密度板就比较明显了。
高频信号在过孔处会因为阻抗变化影响传输。几十兆的板子就无所谓了。

网友P:
批量生产会出很多问题的

网友Q:
没必要把左边的一列电阻电容排这么整齐吧,合理布局,优化

网友R:
引用 网友D:
地线和电源是成对走的。可以并排走,也可以正反面走,不要各走各的就可以。
另外,关于过孔:
过孔没什么 ...

你好,我也是初学者,不太能理解为什么电源线和地线不能分开走。这两者比较特殊,不是信号线,对干扰啥的感觉没信号线敏感。而且地一般是铺铜的,就是一整片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D:
地线和电源是成对走的。可以并排走,也可以正反面走,不要各走各的就可以。
另外,关于过孔:
过孔没什么 ...

我的地线都是铺铜的。

网友S:
能不过孔就不要过孔。连接插件元件时更没必要加个过孔再连的了。直接在过线这一面连就好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R:
你好,我也是初学者,不太能理解为什么电源线和地线不能分开走。这两者比较特殊,不是信号线,对干扰啥的 ...

可以参考《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第6章 印制电路板的布线,电源线和地线就是电流前向和返回走线:

网友U:
LZ光想着摆整齐了,但是没有考虑走线。如果你把R11放到C左边就不会绕这么多线。
C13完全可以放到R11的位置,可以避免两个过孔

网友:
首先,正面画平行线,背面画垂直线,是为了减小层间串扰。跟直插和贴片没有关系,如果必要,你大可不必这样做,第二,过孔的选择大部分是靠经验,个人觉得楼主的过孔实在是有点大。还是改小一点吧。而且有些地方的过孔实在没必要,不用追求正面画平行线,背面画垂直线,一个过孔产生的电容、阻抗也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V:
最好要有傅铜,在一个元器件摆放有点问题,可以查找你用的这个IC外围元器件及布线要求,元器件摆放好减少你的很多走线和过孔。

网友W:
引用 网友D:
地线和电源线,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大忌。

这个有什么说法?

网友W:
引用 网友D:
地线和电源是成对走的。可以并排走,也可以正反面走,不要各走各的就可以。
另外,关于过孔:
过孔没什么 ...

那多少频率以上算是高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W:
那多少频率以上算是高频呢?

在真空/空气中 100M 的信号波长是3米。 1GHz 的波长是30cm
电路板通常材质是FR4,介电常数 4.5~5.5 。 1GHz波长就变成了6cm
电路板上如果有一条线路是3cm长,那么1GHz的信号通过时,他两头是反相的。
对于高频信号,1/4波长的导体是一根性能良好的天线。
这位同学你能理解什么叫高频没有?

网友W:
引用 网友D:
在真空/空气中 100M 的信号波长是3米。 1GHz 的波长是30cm
电路板通常材质是FR4,介电常数 4.5~5.5 。 1G ...

好吧,貌似懂了点儿,貌似也没懂!

网友X:
空旷的地方可以考虑,敷铜,自己也是新手哈